[学习笔记] AC7811模拟看门狗例程

楼主(2021-06-01):
因为官网的例程没有AC7811的模拟看门狗,这里采用Autogen工具配置了一个。用Autogen配置完成以后,程序不用修改就可以看到实验现象(调试的时候查看adcDmaBuffer[7])。
例程在看门狗的基础功能上添加了唤醒的功能,按下K6进入Stop模式,需要注意的时while中有个1秒的延时,建议长按K6,待串口打印出stop、LED2亮以后再松开,因为很可能在你按下按键的时候程序运行到1秒的延时,这个时候按下按键是无效的。
ADC的工作模式与配置参数可以参考Autogen的.asc文件,ADC的引脚为PD7(ADC_CHANNEL_AD13),外接电位器,检测电位器的电压值(可以用AD7801上的电位器)。需要注意的是两部分的电路需要共地,不然PD7采集的电压值就会处于波动的状态。
最后附上例程:

网友A:
模拟看门狗是指电压监控功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看门狗是指电压监控功能吧

是的

网友B:
模拟看门狗意义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拟看门狗意义不大

看设计需求吧,用轮询的ADC也可以实现该功能,但是实时性就不及模拟看门狗了

网友C:
掉电保护前的作用。

网友D:
这个还是很实用的,感谢楼主的分享,确实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