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步进电机选型?圆盘旋转需要步进电机选型如何计算?

楼主:
如图,电机通过齿轮带动圆盘旋转。圆盘旋转速度大约每秒30到60度。圆盘底部是通过轴承来旋转的,所以旋转摩檫力应该比较小。  求计算选多大的电机,之前用的是86步进,4.5Nm的,现在想是否可以减小电机,降低成本。

网友A(2021-06-01):
这个参数给得不够清晰……
步进电机主要看扭矩、转速。
假设你的外圆盘是绞盘,用来提升28Kg物体,那么它的静态扭矩是28Kg*9.8N/Kg*(0.435m/2)=59.7(N.m)
每秒30度,换算为转速:30度每秒*60秒每分/360度每圈=5(rpm)
以上传递到步进电机后,就变成(假设同轴的两个齿轮是同步转动的):
扭矩=59.7(N.m)*48/86=33.3(N.m)
转速=5(rpm)*86/48=9(rpm)
机械转换有个效率的问题,所以把以上两个数值乘以某个系数,如1.2,就可以拿去选电机了。在电机矩频特性图上找到扭矩,看转速是否满足。反之亦然

题外话:对步进电机来说,输出扭矩一般不会太大,并且转速通常能用到200rpm。所以你这个减速比不太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参数给得不够清晰……
步进电机主要看扭矩、转速。
假设你的外圆盘是绞盘,用来提升28Kg物体,那么它的 ...

感谢回答。有个疑问,就是启动让转盘转动,克服的是转盘和底座之间的摩檫力,这个底座是轴承嵌套的。 这样能等效成提升28kg物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参数给得不够清晰……
步进电机主要看扭矩、转速。
假设你的外圆盘是绞盘,用来提升28Kg物体,那么它的 ...

另外,还有个问题,就是你的计算过程中是从电机小齿轮和圆盘直径来计算,并没有计算和电机齿轮咬合的大齿轮,是不是有一些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答。有个疑问,就是启动让转盘转动,克服的是转盘和底座之间的摩檫力,这个底座是轴承嵌套的。 这 ...

理论上当然可以等效。因为不同负载归根到底都是表现为扭矩
但是实际操作上,就要看你们的设计和加工、装配能力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外,还有个问题,就是你的计算过程中是从电机小齿轮和圆盘直径来计算,并没有计算和电机齿轮咬合的大齿 ...

确实是。长时间没搞这个,记错公式了
需要根据传动比重新算一下

网友B:
题设条件给的不够充分。
这个问题不在于转多块,而在于需要多快转起来。如果理想情况,轴没有摩擦力,那么保持匀速转动就不需要外部能量。
实际情况,需要克服一些阻力,但是阻力也并不大。
关键在于要求启动时间(减速停止时间)多少。
就好像,好车,孬车,发动机功率差十来倍,都能跑到100公里时速。只是0-100时间大不相同,好的在两三秒,孬的十几二十秒。

另外,你的减速比确实不合适。
本来你的要求只有5RPM-10RPM, 那个减速比变过之后,换算到电机上,9-18RPM.
诚然,步进电机低转速时扭矩最大,但是并不是差别太多,你可以认为100RPM之内,扭矩基本不变。

你的减速比搞大些,对电机的要求就低多了,只要在速度能达到的范围内。

就好像,你一个车,拉得负载虽然有点重,但是速度要求低啊,1档慢慢开的话,随便一个车就能胜任,
但是你非要求用5档开,还把挡位焊死了,那不用6.0的大排量发动机还真搞不定。而且用这个大排量的发动机,还没发挥出啥功能来,一直怠速运行,因为一加油门,还就超过要求的速度了。

楼主(点评):
你的意思是转速比搞大点,电机的转速稍微提高一些,启动扭矩就可以小一些,可以选择更小的电机的意思了。 这是个不错的方向。 同时好像步进电机转速太低了震动就比较大了。

网友:
设计是 考虑 整个系统的 转动 惯性,需 用到 电机的 启动加速度 及 停止加速度;
另外 如果要 精确 定位 控制时 要 考虑到 电机 正反转 产生的  死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