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13]
为什么我这段程序下载进去它的引脚还是高电平?

楼主:
void LED_Sys_Init(void)
{

  GPIO_InitType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ªÆôAFIO¸´ÓÃʱÖÓ
           /*Enable the LED Clock*/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Configure the LED pin as ouput push-pull*/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GPIO_Pins_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axSpeed = GPIO_MaxSpeed_1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s_8);
}

网友A(2021-06-02):
检查下引脚外部电路,是否有直接接到电源上。还有debug确认下GPIO的配置及输出寄存器状态

网友B:
你要看看这个引脚的外部是不是和电源相接了。

网友C:
GPIO是挂在AHB总线上的吧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这句要改成AHB

网友D:
引用 网友C:
GPIO是挂在AHB总线上的吧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这句要改成AHB ...

它的资料手册上确实是挂在APB2上

网友E:
看看是不是外围有电压进来,造成的引脚电平的问题

网友F:
这个确实不错的案例,很棒。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它的资料手册上确实是挂在APB2上

网友G: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这个配置没有问题,GPIO虽实际挂在AHB上,但为了兼容,软件操作还是APB2.
另外,建议再检查一下代码,PA8是不是被配置为MCO输出了(AT32 demo有的是这样配置的),或者电路上有无焊接问题。我这边实测了一下,是ok的。

网友H:
这个函数有没有引用,有时候会忘了在主函数引用。如果引用了,可能就要检查一下外围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