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面教材----非线性电阻的伏安特性

楼主(2021-06-01):
H法师原话如下:

H法师说:非线性电阻的伏安特性曲线,必过原点!!!

想判断某个命题正确与否,方法有很多,初中几何学过最简单的一种方法---------举反例------能举出来一个反例,就能证明原命题有错!

下图是真空二极管的伏安特征,请问H法师,此曲线通过原点了吗??????????

网友A:
LZ连最简单的非线性电阻加电源模型都不知道,还扯什么非线性电路啊....

楼主:
举一个例子,有点少,让黑粉感觉证据力不够,所以多来几个

一个电压为V的直流电压源,以及一个电流为I的直流电流源,伏安特征如下:

这两个非线性电阻伏安特性曲线,过原点了吗?????

网友A:
看来LZ真的是什么都不懂,居然对一个电源扯直流阻抗

楼主:
我查到相关说法的来源了:

H法师,很有可能是在百度上看到了这个试卷:

所以业界有云:百度培养的都是电子爱好者!专业人士是不可能用百度来学习的。

楼主:
上图中这个文档,错别字如此之多----------例如标中的,线中的形等------H法师也敢采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LZ真的是什么都不懂,居然对一个电源扯直流阻抗。

苍天啊,大地啊,此人污蔑我扯直流阻抗啦!!!!!!

请你截图证明:我在此贴哪儿说到直流阻抗的!!!!!!!!

楼主:
我给大师演示了如何写【反面教材】---------尽管H法师是本坛反面教材的开创者、是鼻祖,著作颇丰!
但是根本不会写反面教材。

写反面教材,首当其冲的是要说清楚人家哪儿错了,为何错了!不能用【哑巴体】----拼命贴链接,就是不说话!

网友B:
看来,伏安特性,不仅止于 电阻 。

网友C:
两个相关帖子《这样设计合理吗?(热水器绝缘安全问题)》27楼https://bbs.21ic.com/icview-2998644-2-1.html,《不用喇叭等电声转换直接听到电的声音,能否进一步开发?》1楼图片中内容https://bbs.21ic.com/icview-1856214-1-1.html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两个相关帖子《这样设计合理吗?(热水器绝缘安全问题)》27楼https://bbs.21ic.com/icview-2998644-2-1.ht ...

电声 相关的资料看看 再评估是否有开发价值?

网友E:
引用 网友A:
LZ连最简单的非线性电阻加电源模型都不知道,还扯什么非线性电路啊....

我翻了邱关源的电路一书,的确有非线性电阻通过坐标原点一说。是为了简化计算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翻了邱关源的电路一书,的确有非线性电阻通过坐标原点一说。是为了简化计算吗? ...

我说过,读书的最高境界是无书

你可能也注意到了,在《“21学堂”回顾(5)——弛张振荡器》(https://bbs.21ic.com/icview-3135570-1-1.html)中我引了某书中的一段内容,可以肯定地说那段内容是错误的。这个话题涉及面甚广,甚至涉及到某些“知名人士”,所以在此点到为止,各位只要对比相关的说法就可以了。

关于“非线性电阻”的VAR是否该过原点,这同样是个类似问题。可以告诉你的是,有书不加此限定,甚至认为理想独立源也是“非线性电阻”(之前引用的那本书中就有如此说法)。下面我想说明几点:

1)有一种看法,静态元件就是电阻,意味着电源也是电阻。那么,静态元件除线性电阻外都是非线性电阻。有这些看法的人,可称之为“类数学家似的电路专家”。

2)说是“类数学家”,那当然不是真的数学家,也不具备数学家的逻辑思维能力。先从电路理论出发,看看那些东西。既然认为独立源是“非线性电阻”,那么看看通常的线性电路,其中是否存在有独立源。

3)说所谓“类数学家”不具备数学家的逻辑思维能力,不妨看看《线性代数》。如果按那些人的看法,《线性代数》中就只能存在齐次线性方程了

4)电阻,是在现实无源电阻基础上抽象出来的概念,其中的一些基本特性必须保留,譬如VAR过原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过,读书的最高境界是无书。

你可能也注意到了,在《“21学堂”回顾(5)——弛张振荡器》(https:/ ...

本坛老人都熟知阁下的雄辩本领,能把死的说成活的,嘴巴坚硬程度堪比金刚石。

你只要能在某一本书上找到这个论断(非线性电阻伏安特性必过原点),拍照或截图给大伙瞅瞅,一图胜千言,这比你扯了三天三夜还管用。

你要是拿不出证据来,建议闭嘴!!想要扯淡,可以侃天侃地,但是不要拿学术问题扯淡,这样会误认子弟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说过,读书的最高境界是无书。

你可能也注意到了,在《“21学堂”回顾(5)——弛张振荡器》(https:/ ...

终于看到你比较完整的解释,让我见识了一下。我分析了一下你说的意思
1、非线性是从线性派生出来的。说这种好,会被说成黑粉。

2、如果线性与非线性兄弟关系,那么电路原理有个公共元件集
我自己做了分析
(1)以电压源为例,电源用电阻表达。形成通路时,电源是负阻,电源负载不一样,负阻不一样。忽略电源充电。可计算性差或不可计算。
(2)电源开路时,电源=R*I=∞*0,根据极限,可能得出个常数C,结论也是不可计算,计算性差。与实际物理模型相差巨大。是一个数学游戏。
我自己只能得出结论,电源是电路原理一个基本元件。不可分割。
由于R不过原点,ui曲线可以通过坐标系平移通过零点。得到R‘。这个时候R’是个基本元件。R不过零是可以被分割。
鉴于软件工程中代码尽可能复用,和数学中定义越少越好的经验。
结论:如果线性与非线性是兄弟关系,如果承认电源是基本元件,电阻R,ui曲线过零点是必然的。这个过零点的电阻R是不可分割的。
如果我不承认电源是基本元件,可用电阻表达,脱离实际较大,数值计算性差。会搞出晦涩难懂的奇怪的东西,脱离物理模型。非线性电路和线性电路都从属于物理模型。
至于“类数学家”问题,我没资格讨论

楼主:
笑死人,不偿命的版本:

面向对象objective都出来了,用C语言研究电路理论,也是新领域??

网友B:
伏安特性是伏安特性,电阻是电阻,一码归一码,
真空管内的空间,只相当于 可变电阻,电阻本身,是纯阻力,不含源,不含电抗成份,
非线性电阻,是元件,不是电路,这元件(不包括寄生参数)该有的,只应是阻力,而改变阻力的因素,是 电压,阻力受电压影响,伏安关系就不是常数。

网友E:
引用 楼主:
笑死人,不偿命的版本:

我在21ic是来学电子技术的,不是专门学模电。你翻人家老底,说是教c++的,我好奇心重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终于看到你比较完整的解释,让我见识了一下。我分析了一下你说的意思
1、非线性是从线性派生出来的。说这 ...

纯粹胡扯

网友E:
论点,电阻ui曲线就是过原点,加了个必字。所以分析了一下。
一种是非线性继承于线性。继承关系
一种是非线性与线性,兄弟关系
猜一下人家是怎么想的

楼主:
像叶先生这样的,似懂非懂,如同喝了半醉,处于半醒半醉状态,H法师最喜欢这样的粉丝了。

这就如同修电视,菜鸟最喜欢修【三无】现象的电视机,不管怎么乱整,最后最坏情况还是三无。

半醉半醒的粉丝,你可以敞开胸怀,放心大胆随便扯,反正也听不懂!

网友E:
引用 楼主:
像叶先生这样的,似懂非懂,如同喝了半醉,处于半醒半醉状态,H法师最喜欢这样的粉丝了。

这就如同修 ...

半懂还行,老祖宗的哲学。
日本人,模拟时代牛b的不行。数字时代找不到人了。
往神经网络上扯,学习不能过拟合。
突然发现反面教材,你是楼主,换版没看清楚,先撤

网友B:
二极管,只是廊道,不含源,不储能,
那么,通过管子的电流方向就是完全取决于电源电压的。

楼主:
又有高论:说日本数电不行了。你以为就你会玩玩单片机啊??日本数码产品,如数字录像录音,数码相机等,国内有公司和人家抗衡??瑞萨公司的单片机等产品是吃素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翻了邱关源的电路一书,的确有非线性电阻通过坐标原点一说。是为了简化计算吗? ...

这曲线,如果是 三极管 就可理解,
真空管与 jFET ,关断需要 负栅压,但这是跨导,非线性指的是电阻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