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面教材——“非线性电阻”

楼主(2021-06-01):
如题…

楼主:
摘自:https://bbs.21ic.com/icview-3136692-1-1.html

楼主:
附加说明:

非线性电阻V~I特性曲线必然过原点。

HWM
@不奇怪 :如果不过原点,通常采用非线性电阻加电源模型。
对,如果换一种说法是,比如“非线性器件v~i特性曲线必然过原点就有问题了”

网友A:
通过讨论,某些人的红屁股,全都暴露了!!!

普及小儿科常识:

什么叫线性电阻???V-I特性是经过原点的一条直线!!!

上面的定义上加个【非】字,就是非线性电阻的定义,只要不是经过原点的一条直线,就是非线性电阻。

很明显,电压源和电流源,可以成非线性电阻!!!而且经典教课书上就是这么玩的。

这个假冒复旦大学博导教授的法师,对这种小儿科常识都不知道,可见一斑。

网友A:
普及常识:

现在国际上大多数高校的电路分析基础层次的教材,开始讲授非线性电路基础知识了,两端非线性电阻的符号,见下图红框中部分。

这个符号模拟的是二极管符号,强调的是伏安特性是不对称的,相对于常规线性电阻而言。

网友B:
upup

@king5555 :这个都要成问题真个是一个幼儿园的娃娃了。I=U/R,这里的这个电阻R值不变的,这个电阻R是线性电阻,如果这个电阻R值随电压或电流的不同而变化的,那这个电阻该是什么呢?

楼主:
补充说明:

附一段问答。

有网友问:
我翻了邱关源的电路一书,的确有非线性电阻通过坐标原点一说。是为了简化计算吗?

答曰:
我说过,读书的最高境界是无书。

你可能也注意到了,在《“21学堂”回顾(5)——弛张振荡器》(https://bbs.21ic.com/icview-3135570-1-1.html)中我引了某书中的一段内容,可以肯定地说那段内容是错误的。这个话题涉及面甚广,甚至涉及到某些“知名人士”,所以在此点到为止,各位只要对比相关的说法就可以了。

关于“非线性电阻”的VAR是否该过原点,这同样是个类似问题。可以告诉你的是,有书不加此限定,甚至认为理想独立源也是“非线性电阻”(之前引用的那本书中就有如此说法)。下面我想说明几点:

1)有一种看法,静态元件就是电阻,意味着电源也是电阻。那么,静态元件除线性电阻外都是非线性电阻。有这些看法的人,可称之为“类数学家似的电路专家”。

2)说是“类数学家”,那当然不是真的数学家,也不具备数学家的逻辑思维能力。先从电路理论出发,看看那些东西。既然认为独立源是“非线性电阻”,那么看看通常的线性电路,其中是否存在有独立源。

3)说所谓“类数学家”不具备数学家的逻辑思维能力,不妨看看《线性代数》。如果按那些人的看法,《线性代数》中就只能存在齐次线性方程了。

4)电阻,是在现实无源电阻基础上抽象出来的概念,其中的一些基本特性必须保留,譬如VAR过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