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MCC 无法启动

楼主(2021-06-01):
启动MCC时,warning, The project's device is not supported by the currently loaded libraries.
搞不懂应该更新哪个library?

网友A:
在MCC 下面有Library的链接。https://www.microchip.com/en-us/ ... b-code-configurator
下载release_notes_pic10_pic12_pic16_pic18_v1_81_7.pdf. 里面列出了支持的器件。
你的器件不在上面?

网友B:
这个已经说了warning, The project's device is not supported by the currently loaded libraries.

你选的器件太老了, 或者太新了, MCC的还不支持.
你可以选个MCC支持的, 比较接近的型号, 生成了代码, 然后再改器件回来,,代码是一样的用, 可能只需要很少的改动就行了.

楼主:
我选的是 PIC16F570的芯片,不支持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选的是 PIC16F570的芯片,不支持么?

不支持,请参考3楼建议和release note.

网友C:
估计是太老了

网友D:
芯片有点老,不再支持列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