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麻烦问下,EC200S 进入睡眠状态,十几秒后功率才降低,是否正常?

楼主(2021-06-01):
我的4G模块发送一条数据后,我拉高DTR引脚并发送AT指令后,需要十几秒后功率才稳定到正常睡眠状态的功耗,请问这个是否正常?

网友A(2022-12-24):
正常啊,得与基站断开连接才行

网友B:
这个没啥问题的,一般情况都是这么久的

网友C:
为啥要EC200S还要低功耗啊,这不是cat1么

网友D:
你可以用mos直接断了它的电吧,这样就好了

网友E:
十几秒也算是正常吧,我之前弄NBiot的话,都是二十多秒才能进入睡眠

网友F:
1. 这个跟你使用的信号好坏来说吧,一般信号好,能早点断开,早点睡眠

网友G:
我觉得算是正常,因为4G模块需要进入睡眠是需要时间的

网友H:
因为包含了通信业务,不然睡眠能快点,但是实际来说,不会那么快

网友I:
你可以问问移远的技术支持,但是一般这个睡眠时间也是OK的

网友J:
我觉得是没啥问题,是比较正常的存在的

网友K(2023-02-19):
这个是正常的欸,看看信号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