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stm32的VDD和VSS短路了,求助!!

楼主(2021-06-01):
是这样的,我项目所使用的一块板子,有时候用着用着就发现VCC和GND短路了,最后排查到 不是板子的问题,而是STM32F103的VDD1、VDD2、VDD3都与VSS短路了,但是VDDA却没有短路。而且同一款板子,有的可以正常工作,有的用着用着就会短路,坏的时候芯片也没发热,没有一丝丝防备~所以这个问题也是找了很久才发现>.<
我的板子的原理图如下:

同时我也看了看一些开发板的设计图如下:

发现它们的VDD与VSS之间都接了很多电容,所以我猜测是我的设计中VDD和VSS之间没加电容的问题。但又不太确定,所以想看看有没有比较有经验的大佬能指点一下,帮我看看我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感激不尽!!

网友A(2022-12-23):
正常来说不应该会短路的,你怎么操作的啊

网友B:
可能是你这板子的运行环境不行吧,比较恶劣,导致的

网友C:
短路有可能是TVS,你测量的时候会短路,实际不会

网友D:
不明白为啥会短路,但一般情况都是静电引起

网友E:
电容没啥事儿,但是电容也不要选择太多

网友F:
我觉得可能是,你电路设计的问题吧,电容也有可能,多加没啥问题

网友G:
你就找比较靠谱或者是产品的STM32的主板,你参考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H:
我觉得电路按照规矩设计就好了,没必要花里胡哨,导致问题频发

网友I:
原理图看不到啊,你这图好像没刷新出来,但是实际来说,用着用着就短路,大概率是静电或者是干扰太大了

网友J:
你可以把电源输入部分加个大电容,滤波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