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分析方法

楼主(2021-06-01):
这个标题不一定贴切,就当是为聊天开个头。

我多次提到过的北工大华有年老师,196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核物理专业,当时钱三强是他们的系主任。
华老师曾多次跟我说过,钱老说(大意):对于一个复杂的物理问题,如果不能不依赖于公式,在三句以内讲清楚它的物理原理,说明你没有透彻的理解这个问题。

不用较真怎么算一句话。我理解,这些话应该是基本原理、定性、逻辑分析等的组合。
在电路分析上,我把这些精神作为我分析的标准,重点放在基于电路真实物理特性的电路基本原理的分析。
之所以强调“真实物理特性”,是针对“纯数学制造的虚假电路特性“而言的。例如,利用复平面右半部发散的特性,说明不稳定电路是起振的条件,以及起振后的单调增幅振荡只能靠 非线性的增益压缩 收敛、稳定。而依据负阻电路的真实、完整特性,振荡可以在线性条件下收敛。具有一定程度的非线性振荡,其主要稳态机理是线性的。这个道理可以对比具有低增益压缩的线性放大器,其主要工作原理是线性的。相同的器件工作在放大器和振荡器中的特性是不变的,它们并不能区别是为什么电路而工作。

因此,符合电路物理特性和基本理论的分析是可靠的,这是我信心的来源。这种分析容易被理解,也容易让人认为非高大上。但是我倾向于“有物理含义的简洁分析”为好。

网友A:
碰到一个良师益友,能成就你一辈子;
碰到一个猪队友,坑你一辈子。

根据楼主在下图这本书的序言里的描述,很明显是碰到了后者。
这个人害了你一辈子,你还感恩戴德,念念不忘。

研究了几十年,到头来为空,悲哉!方向走错了,南辕北辙,决定了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恩师的敎导。
能够研究三十年,代表有**的毅力。

是,算是传承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碰到一个良师益友,能成就你一辈子;
碰到一个猪队友,坑你一辈子。

我始终搞不明白什么使你耿耿于怀,我哪里被害了?我的方向哪里错了?
你来掰扯掰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始终搞不明白什么使你耿耿于怀,我哪里被害了?我的方向哪里错了?
你来掰扯掰扯。
...

哲人说:时间是最好的检验工具!

你著作已经发表1年多了(我看网上书店都下架了),读者响应为零,这不是最好的回答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哲人说:时间是最好的检验工具!

你著作已经发表1年多了(我看网上书店都下架了),读者响应为零,这 ...

你总是以从众的标准来判断是不严谨的。
除此,你能从技术上自己分析出问题所在吗?这才是实在的进步,否则难能有开创性的见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总是以从众的标准来判断是不严谨的。
除此,你能从技术上自己分析出问题所在吗?这才是实在的进步,否 ...

上次收到书,我就点评,尤其是两处太荒诞的言论,专门发帖说。

时间过去这么久了,怎么现在问我分析问题??

没有像样的基本功,你走不了多远的,想开创某个理论分支,更是几乎不可能的事!

你说的华姓教授口述自传,老是聊修机械、修电器,看的我都不好意思了。

这一段关于电视的描述感觉太不专业!

电视机输入电压220V,指的是典型值,正常情况下还会标10%左右的允许变化范围,例如最低195V左右。
根本不可能说必须不多不少就是220V,低一点就不行,就要烧东西。

说开关电源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看着也是扯蛋!小鬼子在上个世纪6-70年代,电路技术已经非常厉害了,可以和美国媲美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总是以从众的标准来判断是不严谨的。
除此,你能从技术上自己分析出问题所在吗?这才是实在的进步,否 ...

这个x挺厉害,百度了个,我关心的

那个时候被动保护是压敏电阻?电流保护是保险丝吗?
这个主动地保护是在原边还是副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x挺厉害,百度了个,我关心的

那个时候被动保护是压敏电阻?电流保护是保险丝吗?

你的百度让我烧了好一会脑,回顾30多年前的事情。
那个时候被动保护是压敏电阻?电流保护是保险丝吗?
这个主动地保护是在原边还是副边?

我没参加这个项目,所以无法回答。
但是这个厚膜混合电路属于低压控制,应该是在副边。我知道的是,它控制的是开关电压、电流的“功率三角形面积”,达到维持器件的低功耗,保护器件不被烧毁。这个功率三角形说的是,当管子的电压、电流非理想波形时,存在同时导通的状态,形成两个梯形波形上升与下降沿交叉时的三角形,这个三角形的大小决定了器件的功耗。
我不清楚具体的控制技术,但应该是常规技术的组合,不会太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次收到书,我就点评,尤其是两处太荒诞的言论,专门发帖说。

时间过去这么久了,怎么现在问我分析问题 ...

你摘的访谈录内容我也看到过。那是记者的描述,不必太认真。华老师不可能不知道电压有波动范围。叶春勇百度的鉴定会内容帮我作了说明。
华老师在接受采访时已经退休,退休前就有视网膜脱落的危险,是长期长时间伏案工作造成的,也因此有近十年不能阅读,无法审阅记者的稿件。
华老师还是第一届全国科技大会的受奖者。别的我就先不多说了。

网友A:
关于电视毁坏,到底是不是日本设计电路不行,得说清楚。现在35岁以上的网友应该知道,在8-90年代,到了晚上电压出奇的低,220V能降到160V,白炽灯都快不亮了。到了2000年以后,农村电网改造,电压才稳定,不然没有稳压器,空调运转就发出怪声。所以日本设计电路,低压设计到190感觉到可以了,但他们没想到,国内晚高峰电压能低于180以下。

明明是电网严重不稳定,你去怪人家电视机电路不行,人家有点冤!

网友A:
老教授玩的这款开关电源控制器厚膜电路,复杂度如何???

请看下图:

只需大二模电水平,就能看懂这个误差采样、放大工作原理。

网友A:
从华先生口述自传可知,他是物理系,并非电子专业。
而且从他讲的几件事可以看出,没有什么固定研究方向,做的事非常杂。
虽说是物理系的,但是上过大学,大二模电、数电肯定是懂的,所以玩些简单电路不成问题。

就这样一个可以说是【非专业人士】,告诉楼主:现在振荡器工作机理,世界上还没有人研究过,你去研究振荡器吧。

就这样,楼主信了
就这样,楼主研究几十年振荡器工作机理。

我就纳闷了,清华北大那么专业电子学博导教授,你不去请教,怎么信一个物理学教授的话?
即便此人再厉害,术业还是有专攻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从华先生口述自传可知,他是物理系,并非电子专业。
而且从他讲的几件事可以看出,没有什么固定研究方向 ...

是啊,确实想不通。为啥不请教专业的教授?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是啊,确实想不通。为啥不请教专业的教授?

原因是他盲目崇拜!

华先生的论文,绝大多数引用量都是0,少数论文有引用,最高引用量是3----至于是不是他本人以及其学生引用的,我们就不关心了。
H指数和G指数,低的可怜!

换一个人对比一下,下图这个引用,高达2000多次:

网友A:
这些书,没有办法看,数理基本功缺失太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些书,没有办法看,数理基本功缺失太多了。

他的书里面讲了三端口网络,你正好好好补一补,差分放大器输入阻抗。自己屁股不干净,说别人基本功差。

楼主:
重复,删了。

网友A:
楼上的嘴巴不干净,我的屁股不干净,两者之间有因果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80年代哪有什么师资,有上过大学的老师廖廖无几,再者其他专业教授的程度如何,当学生的如何判断。
本坛 ...

我在1990年前属于青年教师,不是教授。后来就离开高校了。

网友A:
我在16楼猜到:论文引用量是0--3,其中的数字3,还有可能是自己引用的

一查论文,果然如此。

几十年过去了,论文引用量仍旧是0,证明没有价值。

发表了一堆论文,根本没有别人会看的,发表这种论文,还不如来论坛发几个帖子,怎么着也有几十网友看看。

楼主:
我的回复几个小时过去了,还没发出来!

楼主:
再发。

@xukun977

为什么我相信他说的“振荡器原理问题没有解决”,是因为我就没有见过像样的原理,包括后来看到的专业教授写的原理,都不能令我信服。我选的方向,不是出自华老师的指路,而是基于我的判断,是我的兴趣所在。我只认理,不认头衔。别老以为是华老师给我指的路,他只是聊天时提到了振荡器原理的问题,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

你认为华老师搞的东西杂,我同意。在1990年前,国内普通高校基本就没有什么像样的科研,包括系统的科研方向和资金支持。像他这样教书外主动帮助工厂解决问题的工作,在系里算是名不正言不顺的不务正业了。当时能得到工厂1000元的经费都是少见的,工厂和高校都没有钱还要干事,这是当时的常态。

我们系里有不少清华、北大1965年前后物理系毕业的教师,华老师是其中突出的一位。他的特点之一是非常重视问题的物理性质,对问题看得深、抓得准。另外,华老师的人品非常好,你不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他们搞的厚膜电路是配原机的辅助控制电路,简单,解决实际问题,没什么可质疑的。

好了,不聊华老师了,聊他解决不了振荡器原理的问题。有问题就直接指出来,打外围口水战既没有技术含量,也是在浪费生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16楼猜到:论文引用量是0--3,其中的数字3,还有可能是自己引用的

一查论文,果然如此。

你的想法至今还很幼稚,除了能借贬低别人提升自己的信心外,你解决了什么问题?

楼主:
@21ic小管家
我 发了3次的帖子,最早的已经有十几个小时了,还没有发出来,请帮忙查一下,谢谢。

管理员都是每天早晨来了之后审核哈,所以不要着急
@captzs :是啊,难免不出问题。
现在21有异常,可能有阴人,我一天的首次登录,居然显示密码输入错误太多,就无法登录。

楼主:
不等“发不出帖子”问题的解决了。这里的辩论也属于对分析方法的分析,不算跑题,就当是开个现场研讨会了。
xukun977 判断的逻辑链是:华老师指出振荡器原理不成熟的观点是错误的,因此我沿着他指出的路走下去也是错误的,不可能有正确的结果;这些理由的支柱是,1. 华老师是转行的非专业教授,2. 华老师的论文不多且被引用的次数低,3. 华老师的科研水平低,等等不一而足。
我不打算逐一解释上述的各个论点,只问:为什么华老师看出的问题,你和包括有相同认知的专业教授和众多观众,看不出来?
如果华老师的看法是正确的,你上述观点的所有支柱都会坍塌,你所有的理由都将归零。也就是说,你的分析判据是根基不牢的。
什么根基是牢靠的?技术分析!用技术分析结论驳倒对方。这是我反复建议你做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等“发不出帖子”问题的解决了。这里的辩论也属于对分析方法的分析,不算跑题,就当是开个现场研讨会了。 ...

一个人,往前走多少不要紧,哪怕他每天只是往前走一点点。

最让人害怕的不是往前走多少,而是不进反退,开历史倒车。

还是在回避正面技术交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