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盈鹏飞I.MX6UL主板TF卡启动Linux的实现(一)

楼主(2021-06-01):
前言
    本文档作为EVB-P6UL评估板 开发板相关文档的一部分,主要用于指导用户熟悉EVB-P6UL评估板开发板如何使用TF/SD卡启动Linux。

准备工具
Linux系统
TF卡一张(内存4G以上)
TF读卡器一个

开发环境
宿主机:Ubuntu 16.04.3 LTS ,x86_64,3.13.0-128-generic
嵌入式平台:EVB-P6UL评估板(i.MX6UL)
嵌入式系统:Linux 3.14.38
1 TF卡启动Linux的原理
1.1 TF卡简介
        TF卡又称T-Flash卡。全名:【TransFLash】又名【Micro SD】,由摩托罗拉与SANDISK共同研发,在2004年推出。是一种超小型卡(11*15*1MM),约为SD卡的1/4,可以算目前最小的储存卡了。MicroSD 卡是一种极细小的快闪存储器卡,其格式源自SanDisk创造,原本这种**卡称为 T-Flash,及后改称为TransFlash;而重新命名为microSD的原因是因为被SD协会(SDA)采立。
其主要应用于移动电话,但因它的体积微小和储存容量的不断提升,现在已经使用于GPS设备、便携式音乐播放器和一些快闪存储器盘中。 它的体积为 1mm x 15mm x1mm ,差不多相等于手指甲的大小,是现时最细小的**卡。它也能通过SD转接卡来接驳于SD卡插槽中使用。
1.2 高速卡和低速卡
        TF卡又分为高速卡和低速卡,TF高速卡和低速卡的区分方法:主要靠TF卡上的速度等级标志来识别,TF卡符合的SD规范标准越高,速度分级等级越高,则读写速度越快。如图1-1, 注意看他右上角的圆圈里的 4  说明这是普速卡,一般传文件速度在每秒8MB以下,反应比较慢,传文件更慢,如图1-1,就是高速卡,注意看他的右边的圆圈的10,说明是高速卡一般速度在10MB 以上每秒。

1.3 TF卡特性
卡容量:
1.标准容量卡(SDSC):最大容量为128MB~2GB(默认格式为FAT16)
2.高容量卡(SDHC):容量大小为4~32GB的卡(默认格式为FAT32)
3.扩展容量卡(SDXC):容量大小为64GB~2TB的卡(默认格式为exFAT)
TF卡一般作为外置扩展容量,那么不同用户用的卡肯定不一样,那为了区分不同的卡,SD3.0协议中在初始化和识别卡的过程中会判断用户插入的卡是SDSC/SDHC/SDXC中的哪一种卡,比如在R3中的第38Bit的CCS = 0b时,表示插入的卡为SDSC卡,而CCS = 1b时,表示插入的卡为SDHC或者SDXC卡。
四线总线速率模式,如图1-3所示:
说明:
  SDR的意思是Single Data Rate(单边数据采样,换句话说就是,要么上升沿采样,要么下降沿采样);DDR的意思是Double Data Rate(双边数据采样,换句话说,双边沿采样)。
1.4 TF卡工作原理
1.4.1 EVB-P6UL TF卡硬件设计
        EVB-P6UL的TF卡硬件设计兼容SD 3.0标准,即支持SDXC与SDHC,原理图1-3所示。

TF卡的默认工作电压为3.3V,通过设置IO脚“SD1_VSELECT”的电平(控制2KS3018是否导通,改变FB脚的电阻阻值),从而设置RT9043GB的反馈电压,最终调节输出电压(RT9043GBVout)。RT9043GB的输出电压与FB脚上电阻有关,相关的计算公式如图1-4所示。电阻已经选定,设置SD1_VSELECT”为高电平即可输出1.8V。
1-4RT9043GB电压计算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