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I.MX6UL主板TF卡启动Linux的实现(四)-I.MX6UL主板TF卡的在线烧写...

楼主:
4 TF卡启动Linux
EVB-P6UL可选用MfgTools或Linux主机(PC,x86平台)烧录TF卡。Linux内核镜像包括u-boot、zImage、DTB和根文件系统。u-boot裸写到TF卡,zImage与DTB存储到u-boot之后的FAT分区,根文件系统存储到内核分区之后的ext3/ext4分区。
        以下两节,将分别介绍Linux主机和MFGTools制作TF。
4.1Linux主机制作TF卡
Linux主机制作TF卡,使用脚本完成。步骤如下:
1、将p6ultfboot.tar.bz2复制到Linux主机,并解压,指令如下
$tar -jxf p6ultfboot.tar.bz2
解压后得到图4-1所示的文件:

其中,mksdcard.sh为制作TF卡的脚本文件;rootfs-p6ul-mmc.tar为根文件系统,该文件根据需要替换,文件名为格式rootfs*.tarsdboot目录下的u-boot.imxzImageevbp6ul.dtb分别为u-boot、内核镜像和dtb文件。
2、使用root用户(权限)执行制作脚本createSdcard.sh
$ sudosh createSdcard.sh
提示选择设备号时,根据实际情况输入“#”所在列的数值。若同时有多个TF卡,设备号与设备对应(name对应的列),制作TF卡时不建议同时插入多张卡。如图4-2所示。
提示重分区是,输入“y”。如图4-3所示。
当制作完成,显示如图4-4所示信息。
说明:除了图4-4所提示的信息,还应查看脚本执行的所有信息是否有错误提示。
4.2 MfgTools烧录TF卡
使用MfgTools制作TF启动卡的步骤如下:
MfgTools的烧录脚本分为QT与无QT两种,分别如下:
mfgtool2-linux-mx6ul-console-sd                        (无QT)
mfgtool2-linux-mx6ul-qt4-sd                                QT4.8)
1、拨码开关SW5切换至下载模式(Serial Downloader),连接电源、debug console、USB device接口(CN11)。上电,运行烧录脚本(例如,mfgtool2-linux-mx6ul-console-sd),当USB device连接成功后插入TF卡,USB device与PC连接成功,MfgTools出现“HID-compliant device”,如图4-5所示。
说明:由于启动设备优先级的原因,TF卡需在MfgTools连接成功后安装,否则出现MfgTools不连接的现象,如图4-6所示。若不了解接线以及拨码开关的使用,请参考产品开发光盘中《EVB-P6UL linux系统烧录手册》。
2、点击MfgTools的“start”按钮开始烧录,此时debug console(用超级终端、putty此类软件查看)打印Linux系统启动、烧录等信息。当弹出如图4-7的格式化对话窗时,cancel或关闭。
3、烧录完成,弹出图4-8窗口。
4、断电,拨码开关切换至“00”(Boot From Fuses),从TF卡引导Linu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