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L芯片halt模式下功耗一致性

楼主(2021-06-01):
使用STM8L作为主控,外围器件比较简单,按键、段码LCD、蜂鸣器等。开发阶段,手工焊接,进入halt模式时,正常在3.5ua左右。芯片是正规代理商采购的,小批量100套上贴片机,下来测试功耗,大多数在3~4ua左右,5个6~7ua,几个1-2ua。把功耗特别高的stm8l焊下来,重新焊接一片新的,再测试功耗3ua。这样看,功耗高的原因是stm8l导致的,请问有了解的大神吗,是芯片货源问题还是芯片本身问题?

网友A:
看手册,有没有超过允许范围

网友B:
不好说
清洗不干净、多余/悬空IO没有设置为输出或上拉下拉……都有可能影响漏电流大小

网友C:
确实不好说,和你的外围有关,说不定你某些引脚悬空,导致了这样也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