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的论坛啊,请教一下,这是个什么芯片?

楼主(2021-06-01):
请问:这是哪个公司出的2.4G SOC射频芯片?

网友A:
看样子,象国产的吧。芯片输出直接到了天线,连滤波都没有。真是简单

网友B:
像LT8920,但脚位不一样.

LT8920他们家都是12M晶体。 用16M晶体的,博通,磐启微,汉天下这些。我知道的就这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