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趣

楼主(2021-06-01):
一个差分放大器的输入阻抗难倒众英雄,笑死人。

网友A:
别人都没感觉到难,就你自己搞不定。

现在说众英雄被难倒,还感觉好笑,搞的就像只有你懂,别人都搞不清一样。

这颠倒黑白功夫也太强了。

网友B:
难是难不倒的,只是每个人对基本概念的理解不同,

网友C:
电路再复杂,BJT跟FET 的 输入阻抗 的差别还是跑不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是难不倒的,只是每个人对基本概念的理解不同,

对,理解不同。
   1.  一方以欧姆定律为准则,以y=kx+b非线性做要挟,以受控源做依托,搞得轰轰烈烈。
       另一方以微分电阻为准则,以实际应用为依托,谈的有声有色。

       只是理解不同导致的结果差别也太大了点。

  2.  直流电阻、微分电阻、输入阻抗三个概念理解不同。

  3.  用伏安法测电阻谁都会,但对其中的伏与安理解不同,导致的结果也不同。

楼主:
用伏安法测电阻谁都会,但对其中的伏与安理解不同,导致的结果也不同

       一种理解的结果是“直流电阻”。
       另一种理解的结果与微分电阻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