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如何提高H7的计算速度

楼主:
各位大侠,

看了标题是不是觉得我有点飘了,550MHz MCU 都算不过来?
确实,最近搞了个摄像头项目,需要比较高的实时处理速度和低功耗的需求;
目前已经将算法在480MHz的H7上从26ms压缩到8.1ms;预设是10ms@550MHz处理完毕,看着现在已经完成了;
但老板说要做到极致,功耗也要极致,现在问题来了,芯片功耗在550MHz(约为7ms)功耗还是蛮大的,芯片功耗大意味着使用时间相对来说变短,电池就要变大,体积重量和充电时间都会变大;
如何才能将现有的算法在H7上提速;

1、算法有double型数据,开启双精度FPU;
2、开启I-Cache和D-Cache

3、代码已经尝试放在RAM里面跑,但效果不明显,约优化了600us;
4、ITCM 和 DTCM已经用上,但没有完全放的下变量/代码;

比较好奇【RAM shared between ITCM and AXI】是如何使用呢,有谁用过吗?

查阅了网上各位大神的做法和个编译的性能对比测试,可以用arm_math.h替换math.h等;
编译器目前是IAR8.41版本,优化速度开到最高;

各位大侠有好的类似大计算量的经验可以分享吗?
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2021-06-02):
IAR编译出的文件执行效率本来就低

楼主(点评):
求教,哪个编译器的效率最高。ARM-GCC 还是??

楼主:
还出现个诡异的问题,就是同一个函数,放在不同的C文件里,居然执行速度会快慢不一,有谁知道这个是啥情况;

网友B(点评):
反汇编看一下代码执行顺序

网友C:
使用内联函数,,使用单片机的DSP函数

楼主(点评):
dsp函数是指?arm-math.h和dsp库吗

网友C(点评):
回复 楼主: 是的,可以看看安富莱的资料,很不错

网友D:
我觉得功耗问题可以在芯片不全速跑的时候降频。

楼主(点评):
不跑的时候进入超低功耗

网友D(点评):
回复 楼主: 那还要要求多极致?感觉有些东西太过了会造成一些别的问题。

网友E:
使用专门的math库;
使用格式化量化的数制;

楼主(点评):
q格式肯定会快的

网友E(点评):
回复 楼主: Q16/Q25 格式,都是DSP中的经典处理方法。 计算三角函数,速度非常快

网友F:
和软件代码有很大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F:
和软件代码有很大关系

有好的方法重构代码吗

楼主:
各位大侠,MPU 配置会影响执行速度吗?目前默认MPU设置,没有配MPU

网友G:
肯定是没有MPU的。内存管理单元,是在ARM7/9等架构上面才有的!

楼主(点评):
我只这个芯片的MPU,这芯片 有MPU,和大核的MPU不是一个东西,主要是起保护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