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为何测电压不准?

楼主(2021-06-01):
有大、小两个万用表。先用大表测量,霍尔元件的输出脚(悬空)是 0.8V,串个二极管(还是悬空),二极管的输出就变成 2.6V 了!但是改用小表测量,二极管的输出仍然是0.8V。而且根据霍尔、二极管的实际使用情况,小表是对的。
问题就是:大表为什么错。已经排除了大表9V电池的可能,因为刚换了新的9V电池。
现在推测是二极管干扰了测量。但具体怎么个机理呢,还请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A:
这是电流不同导致的,大表输入阻抗更高,测量值包含了感应干扰电压。而小表输入阻抗低,感应干扰源因等效内阻很大,在小表上都跌落掉了,故而测不出来。

网友A:
另外,楼主的测量方法是有问题的,二极管不可悬空,那样得出的测量值无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电流不同导致的,大表输入阻抗更高,测量值包含了感应干扰电压。而小表输入阻抗低,感应干扰源因等效内 ...

可我旁边没什么电器,也就是头上有个LED灯,何来的感应干扰呢?

周边的电磁辐射可不少,除非你去人迹罕至的偏僻之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楼主的测量方法是有问题的,二极管不可悬空,那样得出的测量值无意义。 ...

头次知道。谢谢!

网友B:
我们规定用万用表只能定性地去测量板子有没有电,不能用于定量地测量电压,因为万用表反映不出纹波等其他信息。以前就遇到过一次:一个板子不工作,怀疑是上电链路上有一级电源有问题(芯片有多个电源轨,且有上电顺序要求,原理设计是用各个电源模块的power good信号去级联控制上电顺序),可用万用表量那个怀疑有问题的电压值的数值是符合预期的,但power good是低的。后来用示波器一看就能看到电压纹波特别大,导致power good也不正常,后续电源轨没上电。

网友C:
数字表与指针表也会表现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