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 按键松手不管用

楼主(2021-06-01):
se, LCD, CD, WRITE, TE, AN
下面程序加while()按键松手不管用,加上lcd都不显示了。这个松手按键该怎么加
void key_scan()
{
    TRISB=0X0F;             //高四位输出,低四位输入(去除RB7,RB6,RB3电平结果)
    ANSELB=0X00;
    LATD=0X00;
    LATB=0XEF;                 //RB4输出低电平
    result=PORTB;
    result=result&0x37;       //去除RB7,RB6,RB3(被其他给占用)
    result=result&0x07;       //保留RB0,RB1,RB2
    if(result!=0x07)
    {
      result=result|0x20;          //加上RB5,
      while(result!=0x07);
     }
    }

void key(int x)
{
      switch(x)
      {
          case 0x26: send_i(0X80); writelcd(TAB1A);break;
          case 0x25: send_i(0x90); writelcd(TAB1B);break;
          case 0x23: send_i(0x88); writelcd(TAB1C);break;
      }
}

网友A:
   while(result!=0x07);
是不是卡这里了,感觉key_scan()函数跳不出来的样子。

网友B:
按键判断按下抬起判断最好不要这么用循环来判断有隐患 可以用状态量标志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