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CuriosityNano测评报告】+PIC18F16Q40 Curiosity Nano点灯say hello

楼主:
PIC单片机开发环境MPLAB X IDE v5.4 :官方下载地址
MPLAB XC8 Compiler:官方下载地址
环境的搭建基本默认就可以了,一路NEXT到FINSH。
安装完环境就要安装我们的神器——MCC,即我们的代码配置工具

这个工具提供了单片机的外设,时钟,IO,中断等寄存器的配置功能,并且可以生成C代码

下面我们就进行点灯Say Hello吧
第一步,配置时钟,参看nano板的原理图,板子没有提供外部时钟需要的晶振,这里就先使用内部高速时钟

第二步,配置IO端口,我们需要一个IO使LED闪烁,和串口

对照原理图配置这三个IO后检查下

第三步,配置外设

添加DELAY,UART,UART1组件

第四步,点击GENERATE就完成代码配置,中断配置如下

转到代码界面,添加我们的功能代码即可

void main(void)
{
    // Initialize the device
    SYSTEM_Initialize();

    // If using interrupts in PIC18 High/Low Priority Mode you need to enable the Global High and Low Interrupts
    // If using interrupts in PIC Mid-Range Compatibility Mode you need to enable the Global Interrupts
    // Use the following macros to:

    // Enable the Global Interrupts
    INTERRUPT_GlobalInterruptEnable();

    // Disable the Global Interrupts
    //INTERRUPT_GlobalInterruptDisable();

    while (1)
    {
        // Add your application code
        LED_Toggle();
        DELAY_milliseconds(500);
        printf("hello world\r\n");
    }
}
打开全局中断,添加IO翻转、串口输出以及延时函数,一个小功能就完成了
使用IDE自带的DATA Visualiser,就可以看到单片机愉快的输出了

网友A(2021-06-04):
怎么创建汇编工程

网友B:
低版本能打开高版本的吗?

网友C:
写的非常详细了

网友D:
mplab03 x ide 和mplab ide v.92哪个好

网友E:
与PIC16相比,PIC18晶振频率更高

网友F:
18系列PIC单片机中文资料

网友G:
性能怎么样

网友H:
pic18系列单片机和PIC16系列单片机什么区别

网友I:
mplab x ide 插件---Code Configurator

网友E:
速度更快,外设资源也更丰富了

网友D:
MPLAB X IDE V3.40如何产生hex

网友F:
《我和PIC单片机:基于PIC18》

网友G:
推荐《PIC项目实战:基于PIC18》

网友B:
那个版本用起来比较好上手

网友A:
MPLAB X IDE好用吗

网友J:
PICKIT3 MPLAB X IDE

网友I:
开发环境有MPLAB IDE(老的)和MPLAB X IDE(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创建汇编工程

具体请参看IDE和编译器用户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版本能打开高版本的吗?

按道理应该是兼容的,我一般都装最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MPLAB X IDE V3.40如何产生hex

具体请参考编译器用户手册4.4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