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BSP包里面的ISP_UART的改写

楼主(2021-06-02):
BSP包里面的ISP_UART的改写:

NUVOTON 提供了大量的实例。其中有最好用的ISP。

楼主:
使用ISP对我们的小卡进行程序更新。
参考的例程是:

\..M031_Series_BSP_CMSIS_V3.03.000\SampleCode\ISP\ISP_UART

楼主:
如果你使用的是其他的UART port,可能修改起来,有一些不便。我们再这里分析、改写一下:

楼主:
ISP_UART的主要文件结构:

fmc:操作flash;
isp:还是读写flash;
targetdev:获取了GetApromSize
uart_transfer:串口的读写部分,如果修改其他串口,主要是修改的这里;
main:主要是修改的这里SYS_Init;

楼主:
改写:

修改文件  targetdev.h

例如 我们修改原BSP包里面的端口号uart0修改为uart2

/* rename for uart_transfer.c */
#define UART_N                                  UART2
#define UART_N_IRQHandler                UART02_IRQHandler
#define UART_N_IRQn                         UART02_IRQn

楼主:
修改 uart_transfer.c里面文件:

void PutString(void)
{
    uint32_t i;

    for (i = 0; i < MAX_PKT_SIZE; i++)
    {
        while ((UART_N->FIFOSTS & UART_FIFOSTS_TXFULL_Msk));

        UART_N->DAT = response_buff[i];
    }
}

void UART_Init()
{
    /*---------------------------------------------------------------------------------------------------------*/
    /* Init UART                                                                                               */
    /*---------------------------------------------------------------------------------------------------------*/
    /* Select UART function mode */
    UART_N->FUNCSEL = ((UART_N->FUNCSEL & (~UART_FUNCSEL_FUNCSEL_Msk)) | UART_FUNCSEL_MODE);
    /* Set UART line configuration */
    UART_N->LINE = UART_WORD_LEN_8 | UART_PARITY_NONE | UART_STOP_BIT_1;
    /* Set UART Rx and RTS trigger level */
    UART_N->FIFO = UART_FIFO_RFITL_14BYTES | UART_FIFO_RTSTRGLV_14BYTES;
    /* Set UART baud rate */
    UART_N->BAUD = (UART_BAUD_MODE2 | UART_BAUD_MODE2_DIVIDER(__HIRC, 115200));
    /* Set time-out interrupt comparator */
    UART_N->TOUT = (UART_N->TOUT & ~UART_TOUT_TOIC_Msk) | (0x40);
    NVIC_SetPriority(UART_N_IRQn, 2);
    NVIC_EnableIRQ(UART_N_IRQn);
    /* 0x0811 */
    UART_N->INTEN = (UART_INTEN_TOCNTEN_Msk | UART_INTEN_RXTOIEN_Msk | UART_INTEN_RDAIEN_Msk);
}

都把原来的端口号 UART0/UART2等UART PORT 修改为:UART_N

楼主:
修改 UART目标端口的clk使能与PIN分配:

void SYS_Init(void)
{
    /*---------------------------------------------------------------------------------------------------------*/
    /* Init System Clock                                                                                       */
    /*---------------------------------------------------------------------------------------------------------*/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Enable HIRC clock (Internal RC 48MHz) */
    CLK->PWRCTL |= CLK_PWRCTL_HIRCEN_Msk;

    /* Wait for HIRC clock ready */
    while (!(CLK->STATUS & CLK_STATUS_HIRCSTB_Msk));

    /* Select HCLK clock source as HIRC and HCLK clock divider as 1 */
    CLK->CLKSEL0 = (CLK->CLKSEL0 & (~CLK_CLKSEL0_HCLKSEL_Msk)) | CLK_CLKSEL0_HCLKSEL_HIRC;
    CLK->CLKDIV0 = (CLK->CLKDIV0 & (~CLK_CLKDIV0_HCLKDIV_Msk)) | CLK_CLKDIV0_HCLK(1);
    /* Set PLL to Power-down mode */
    CLK->PLLCTL |= CLK_PLLCTL_PD_Msk;

    /* Enable UART module clock */
    CLK->APBCLK0 |= CLK_APBCLK0_UART2CKEN_Msk;
    /* Select UART module clock source as HXT and UART module clock divider as 1 */
    CLK->CLKSEL3 = (CLK->CLKSEL3 & (~CLK_CLKSEL3_UART2SEL_Msk)) | CLK_CLKSEL3_UART2SEL_HIRC;
    CLK->CLKDIV4 = (CLK->CLKDIV4 & (~CLK_CLKDIV4_UART2DIV_Msk)) | CLK_CLKDIV4_UART2(1);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Set PB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PB.12 and TXD=PB.13 */
    SYS->GPC_MFPL &= ~(SYS_GPC_MFPL_PC1MFP_Msk | SYS_GPC_MFPL_PC0MFP_Msk);
    SYS->GPC_MFPL |= (SYS_GPC_MFPL_PC1MFP_UART2_TXD | SYS_GPC_MFPL_PC0MFP_UART2_RXD);
}

楼主:
关于此部分的改写,可以自己手动改写;或者使用NUVOTON提供的软件:

楼主:
例如 使用内部HIRC 48MHZ;

分配 PC0/PC1为 UART2;

并且将UART2作为我们的ISP 固件APP更新的接口:

楼主:
生成的文件:

*.c source文件
*.h head文件
*.cfg 配置文件

楼主:
#ifndef __MYPROJECT031_H__
#define __MYPROJECT031_H__

#ifdef __cplusplus
extern "C"
{
#endif
void MyProject031_init_ice(void);
void MyProject031_deinit_ice(void);
void MyProject031_init_uart2(void);
void MyProject031_deinit_uart2(void);
void MyProject031_init(void);
void MyProject031_deinit(void);
#ifdef __cplusplus
}
#endif
#endif /*__MYPROJECT031_H__*/

楼主:
/****************************************************************************
* @file     MyProject031.c
* @version  V1.22
* @date     2021/06/02-08:44:54
* @brief    NuMicro generated code file
*
* SPDX-License-Identifier: Apache-2.0
*
* Copyright (C) 2013-2021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
MCU:M031TB0AE(QFN33)
Pin Configuration:
Pin17:ICE_DAT
Pin18:ICE_CLK
Pin19:UART2_TXD
Pin20:UART2_RXD
********************/

楼主:
#include "M031Series.h"

void MyProject031_init_ice(void)
{
    SYS->GPF_MFPL &= ~(SYS_GPF_MFPL_PF1MFP_Msk | SYS_GPF_MFPL_PF0MFP_Msk);
    SYS->GPF_MFPL |= (SYS_GPF_MFPL_PF1MFP_ICE_CLK | SYS_GPF_MFPL_PF0MFP_ICE_DAT);

    return;
}

void MyProject031_deinit_ice(void)
{
    SYS->GPF_MFPL &= ~(SYS_GPF_MFPL_PF1MFP_Msk | SYS_GPF_MFPL_PF0MFP_Msk);

    return;
}

关于ICE PIN 使能

楼主:
关于uart2的使能与禁止

void MyProject031_init_uart2(void)
{
    SYS->GPC_MFPL &= ~(SYS_GPC_MFPL_PC1MFP_Msk | SYS_GPC_MFPL_PC0MFP_Msk);
    SYS->GPC_MFPL |= (SYS_GPC_MFPL_PC1MFP_UART2_TXD | SYS_GPC_MFPL_PC0MFP_UART2_RXD);

    return;
}

void MyProject031_deinit_uart2(void)
{
    SYS->GPC_MFPL &= ~(SYS_GPC_MFPL_PC1MFP_Msk | SYS_GPC_MFPL_PC0MFP_Msk);

    return;
}

楼主:
void MyProject031_init(void)
{
    //SYS->GPA_MFPH = 0x00000000UL;
    //SYS->GPA_MFPL = 0x00000000UL;
    //SYS->GPB_MFPH = 0x00000000UL;
    //SYS->GPB_MFPL = 0x00000000UL;
    //SYS->GPC_MFPL = 0x00000088UL;
    //SYS->GPF_MFPH = 0x00000000UL;
    //SYS->GPF_MFPL = 0x000000EEUL;

    MyProject031_init_ice();
    MyProject031_init_uart2();

    return;
}

void MyProject031_deinit(void)
{
    MyProject031_deinit_ice();
    MyProject031_deinit_uart2();

    return;
}

分配好的使能与禁止的 Function

楼主:
使用keil的几个关键配置:
1、经过上面的改写之后,可以使用NULINK连接目标芯片;
2、进行下载的设置:如下所示

楼主:
找到目标芯片类型

楼主:
ISP工程里面选择LDROM;

楼主:
这里 booting 启动 选择这里

LDROM

楼主:
使用ICE软件的选择与keil一样

楼主:
基本操作步骤:

先烧写LDROM,启动也必须选择LDROM;

然后可以使用ICE软件或者ISP软件烧写APPROM

或者使用ICE软件一次性烧写LDROM与APPROM,并且必须设置为启动LDROM

楼主:
如何使用与其他拓展:

1、打开ISP软件,选择UART;选择PORT 端口;
2、点击连接;

3、对目标重新上电,可以即可以实现对目标芯片的连接;

楼主:
1、如果使用ISP软件,不进行断电操作,需要对硬件电路配合串口的使能进行控制;

2、使用特定IO口进行状态跳转;

3、使用flash特殊区域来写一个_ISP与APP的跳转;

4、更新完成后,可以对flash区域来进行标志位复位;

5、这样就可以实现了不拆机,使用对外接口来进行APP的更新了;

楼主:
以上为个人的一点心得体会,如果有不对之处,请予以指点。共同学习。

网友A:
请问一下,那个IIC的,是不是理论上用IO口模拟来进行读写实现IIC也可以?

这样岂不是任何一个IO口都可以进行程序的烧录了?

包括SPI是不是也是这样的?

网友A:
很详细 学到了

楼主:
关于ISP包里面的RS485的解读:

这个和UART基本一样,就不新开帖子进行解读了;

楼主:
在main函数里面定义了 RS485 TX RX 的切换:

楼主:
初始化后,将UART 配置为RX 接收模式;

楼主:
在isp部分,配置为发送,发送,配置为接收;

相对来说,在uart的基础上,加入一个UART的RS485收发控制,就很简单了。

楼主:
关于ISP部分,具体的实现过程,我并没有做深入的分析,只是验证了一下使用方法。

另外,还有一个比较实用的接口就是CAN。

不知道使用USB-CAN这种通用工具,是否可以?

楼主:
如果可以的话,我要研究一下这里,使其可以增加第三方工具的可行性。

例如

USB-CAN

USB-IIC

USB-SPI

USB-CAN

网友B:
挺好,这么操作可以用串口烧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