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怎么解决这个 AS608 模块failed connet???

楼主(2021-06-02):
ST, LED, NET, AI, boot, AC
麻烦大佬帮忙解释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引脚接线没有问题。程序方面下载到了STM32F407ZGT6 (利用串口工具设置了Boot0 接到 3.3V 上,Boot1 接到 GND)开发板上了,然后就出现上边的情况  ,帮忙解答谢谢各位大佬了   ORZ

网友A:
有没有什么需要设置的步骤错误了

网友B:
什么通信方式,看波形时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