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程序下载

楼主:
HC32F072KATA用CCID下载程序,只支持HEX,我只有BIN。

第一脚搞得有点蒙,这样焊接对吗

第一脚搞得有点蒙,这样焊接对吗

网友A(2021-06-03):
编译的时候选择生成hex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B:
IDE编译代码的时候选择生成HEX文件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IDE编译代码的时候选择生成HEX文件就行了。

我只有bin文件,

网友C:
你是说,代码不是你编译的,是别人的,但是你想烧进去?

网友D(2021-07-20):
记得好像有个类似Bin_Hex的转换小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