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承接] 厘米级的UWB定位解决方案

楼主(2021-06-02):
价格:1 元
随着物联网科技的日益发展与成熟,企业对于人员物资的定位要求也日益增加。UWB定位技术与传统行业相比,具有高精度、高动态、高容量、低功耗等优点,成为了近年来主流的室内定位技术。云酷科技人员定位系统基于UWB定位技术开发,定位精度可达到厘米级,主要用于电厂、变电站、工厂、煤矿、港口等行业。
UWB定位技术原理及流程
UWB定位不同于传统的通信技术,它是使用1GHz以上频率带宽的无线载波通信技术。它不采用正弦载波,而是利用纳秒级的非正弦波窄脉冲传输数据,所以它所占的频谱范围很大,尽管使用无线通信,但其数据传输速率可以达到几百兆比特每秒以上。具有穿透力强、功耗低、抗多径效果好、安全性高、系统复杂度低、可以提供精确定位精度等优点。
UWB定位硬件
UWB定位功能
1、人员实时定位
根据现场实际地形部署UWB人员定位系统”,工作人员佩戴定位电子标签,可以随时查看各工作员工、访客的实时位置分布。
2、历史轨迹追溯
定位可全面记录工作人员的活动轨迹,其途径的通道和关键点等位置信息与经过的时间在三维地图中显示出来,通过调用历史记录,可以查看其出入某区域的时间、停留市场等。
3、人员主动报警
当人员遇到突发情况能够通过按定位标签上的报警按钮实现快速、安全地报警。
4、智能巡检
系统针对员工日常巡点检工作提供巡点检路线规划设定功能:通过PC端进行巡点检的点位配置、巡点检路线配置等,实现日常巡点检路线的预先设定。
5、视频监控联动
系统接入厂内视频监控系统,时间视频监控联动;在三维地图上显示视频监控位置,可任意切换调取视频监控。
6、区域管理
系统将生产区域划分为N个区域,不同区域设置安全等级、限制进入人员、设立电子围栏,做到区域超员报警,违规进入区域报警,越界及滞留时间超时报警等功能。
7、隐患/缺陷分布管理
系统集成隐患/缺陷管理系统,接入隐患/缺陷内容,例如:隐患/缺陷种类、隐患/缺陷级别、隐患/缺陷内容、责任人等。按照实际位置三维展现,使管理者对全厂隐患/缺陷一目了然。同时可随时调取该区域监控,查看隐患/缺陷具体情况。
8、虚拟三维建模
通过三维1:1建模,使用者可采用鸟瞰模式、导航模式、自由行走模式、飞行模式从各个方位、角度对电厂及人员进行查看。
云酷科技UWB定位系统优势

1、厘米级精准实时定位
本系统采用UWB定位技术,自主研发定位解算平台,实现厘米级精准定位。
2、复杂环境精准定位
创新研发“激励器”设备,实现跨楼层及复杂环境精准定位。
3、易部署、低成本
无线传输、部署简单,软硬件─体化开发生产,可有效控制成本。
4、声光报警,高效预防
智能声光报警设备,可在嘈杂环境下通过语音及灯光实时提醒安全风险。
5、高防护,安全防爆
定位设备防护等级达IP67,电磁兼容性高,具有本安型防爆资质。

网友A:
UWB最大的问题还是系统造价太高。我们在智能安全帽摄像头主板内集成了UWB,实现了室内精准定位。

UWB室内高精度定位smarteye server

服务器插件安装使用说明

配置文件goeverywhere.conf修改
Port:监听端口,默认9850

Pos_rate: 2  转发速率(单个设备2秒转发一次)

关于数据库db配置

默认使用的是smarteye服务器自带的5.7mysql,配置无需修改
使用搭建的其他mysql(版本要求5.7及以上版本)
     Host:数据库地址

     port:端口

     DBName: 数据库名称

     Uername: 用户名

     Password: 数据库密码

     Showsql:控制台是否显示sql,一般用于用于调试的, 配置false即可

室外依然使用GPS+baidu等公网地图,软件可自动做室内外切换,切换到室内的高精度定位。

服务器安装目录下C:\Program Files (x86)\BesoVideo\Server创建cc_plugin文件夹

解压后的goeverywhere文件夹放到cc_plugin目录下

重启服务器,并启用uwb室内定位服务

网页访问室内服务器地图配置http://127.0.0.1:9850/

(1)按照要求添加并上传室内地图

默认的原点在图片的左上角

网页查看设备定位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