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21]
求助24C02有没有例程

楼主(2021-06-02):
如题,第一次操作at32芯片,想要24C02有没有例程,以后有可能要用上。

网友A:
这里有一个AT32访问24C04的例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3069036-1-1.html

网友B:
页可以直接参考BSP中的I2C里面的EEPROM的几个demo,都是操作24C02

网友C:
直接使用ST官网的例程,进行修改也是一样的。

网友D:
通用24系列EEPROM驱动库:
https://acuity.blog.csdn.net/article/details/115646666

网友E:
这个确实有的。

网友F:
可以参考STM32操作24C02的,正点原子他们都是用软件模拟的,可以移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