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IIC波形

楼主(2021-06-02):
刚入行的菜鸟又来了,做一个IIC从机,主机发送了地址和读写位应答之后该从机发送数据,但是抓到的波形很奇怪,SCL线第一个字节和第二个字节中间为什么那么长的间距,从机发送这个时间段SCL线应该是由从机控制的,用的单片机的硬件iic,怎么回出现这么奇怪的波形呢?不知道从哪里去思考这个东西

网友A:
线路或程序的问题,这里应该有一个从机ACK,主机没有收到从机ACK,(NACK)认定从机无应答进入错误处理。
原因硬件连接、芯片不良、程序的话,要么指令错误、要么从机地址错误。

网友B:
是byte还是b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