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替代合泰芯片 中央空调温控器方案芯片DSH550

楼主(2021-06-02):
单片机产品介绍

高性能的 RISC CPU
8 位单片机 MCU
内置 4K×16  位一次性可编程存储器(OTP ROM)
256 字节数据存储器(SRAM)
只有 39 条单字指令
8 级存储堆栈

振荡器
内带 16MHz 振荡器

模拟特性
模数转换器(ADC)
— 1 路全差分模拟输入
— 24 位分辨率
— 内部集成的可编程增益放大器
— ADC 的输出速率 30Hz~3.9KHz
内带电荷泵(2.6V 2.8V 3.0V 3.2 V)
内带稳压器供传感器和调制器
内置温度传感器

专用微控制器的特性
上电复位(POR)
上电复位延迟定时器(39ms)
内带低电压复位(LVR)
Timer
— 8 位可编程预分频的 8 位的定时计数器
扩展型看门狗定时器(WDT)
— 可编程的时间范围

外设特性
14 位双向 I/O 口
1 路蜂鸣器输出,可选择 PT2.7 或 PT2.3 输出, 默认 PT2.7 口输出
4×14 的 LCD 驱动
— 可选择内部晶振或 WDT 晶振作为时钟源
— 可选择两种不同的 LCD 驱动波形
— 可选择不同的偏置电压产生方式
2 个外部中断
低电压检测(LVD)引脚(内部提供 2.4V、 2.5V、2.6V、2.7V、2.8V、3.6V 电压比较)
内置低电压烧录控制电路,至低 2.5V 可以自 烧录

低功耗特性
MCU 工作电流
— 正常模式 1.5mA@500KHz (工作电压 3.3V)
— 休眠模式下的电流小于 2μA

CMOS 技术
电压工作范围
— DVDD 2.4V~3.6V
— AVDD 2.4V~3.6V

封装
LQFP48

应用场合
电子衡器
精密测量及控制系统

网友A:
RISC CPU,39条指令。    那就是仿PIC的咯! 是不是?你直接点名替代合泰,合泰见到了不开心啊!

网友B:
直接说明替代什么规格较好!否则不好选

网友C(2023-09-09):
能做温控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