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 电磁流量计信号线注意事项

楼主(2021-06-02):
电磁流量计信号线注意事项
--1--3--8--5--3--7--2--6--8--9--4--
电磁流量计的信息及时传输,让工作更加快捷,效率也有很大的提升,怎样保证信号传输的快速、稳定呢?这就必须让电磁流量计信号线准确的连接,下面济宁同创仪器仪表问您详细讲解:
现在电缆的铺设分为名铺和暗铺两种。暗铺是在厂房设计时就将电磁流量计与其他工业控制仪表统***考虑,预先在水泥地面和墙里埋上敷设电缆的钢管。然后用穿线方法吧电缆敷设在钢管内。有时也用电缆沟与预埋相结合的方法解决。明铺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将电缆沿墙、墙角敷设好以后,内穿电缆。电磁流量计这些方法要看现场的具体情况而定。
我们在接线的时候,首先要区分内部接线和外部接线。内部部接线一般为5根线,传感器与转换放大器的连接。XY,ACB,即砺磁线圈接线二根,XY,电极接线 ACB,二根为电极接线AB,一根为接地C。
外部接线一般为电源接入端。二线,信号输出线:六根,一般为4-20MA输出线二根,RS232通讯线二根,RS485通讯线二根。筒体上还有接地端子线。电磁流量计的信号线应与传感器配套出厂。电磁流量计转换器提供有等电位激励屏蔽信号输出电压,以降低电缆传输的分布电容对流量信号测量的影响。
电磁流量计接线时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1.接线时必须根据变送器与转换器对号相配成套的原则,严格按接线图对号连接。
2.信号线尽可能避免与大电流的动力线平行铺设
3.配置电源是,应安装控制开关、保险丝,必要时还需配置指示灯。
4.接线完毕,应将变送器和转换器出线孔的螺纹套旋紧,使其密封。防止潮气与有害气体的侵入。
大管径电磁流量计 矿用水处理流量计 安标矿用流量计 高温型矿用流量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