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 插入式矿用超声波流量计安装技术要求

楼主(2021-06-02):
插入式矿用超声波流量计安装技术要求
--1--3--8--5--3--7--2--6--8--9--4--
矿用超声波流量计按测量方法可分为两类外夹式超声波流量计和插入式超声波流量计。外夹式超声波流量计安装方法非常简单。不需要任何机械机具的使用就可以完成安装。而插入式的安装方法就比较麻烦。
插入式声波流量计安装工具。安装插入式传感器需要提供开孔定位工具,或者自己配备手电钻、扳手及改锥等工具。到目前传统安装插入式传感器的方式只有一种,即 Z 法,通常管径在 DN80以上的井下管径都可使用。如果必要时可选用 V 法,需要向厂家咨询技术指导,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进行调试安装。
插入式超声波流量计在安装过程中需要注意的是?开好孔后必须将球阀内铁屑等杂质清理干净,以防传感器探杆旋入时出现螺纹粘连、卡涩等现象;其次必须保证两个传感器前端的超声波信号发射面对上即两个传 感器的进线孔一致,同时向上或向下。固定好下游探头后,找到合适位置固定好主机显示器,主机固定要选择操作方便,便于安装,不影响其他工作的位置。
本安插入超声波流量计 矿用超声波流量计选型 超声波流量计检测 山西超声波流量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