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器上运行代码时没有显示管脚配置怎么办

楼主(2021-06-02):
我有一个基于16F877A器件的项目(在TQFP封装中)。各种端口上的八个I/O管脚被配置为离散(数字)输入,每个管脚由一个10k的电阻拉到5V,并通过外部开关切换到接地。通过读取端口每秒十分之一秒,并显示其在各种LED上的状态。所有的工作都很好,前提是当电源首次被应用时,所有的输入都不接地。然而,如果这些低开关的离散输入中的任何一个在施加电源时接地,那么即使在断电和重新供电之后,该输入似乎也永久地被读为低(相应的输入已经永久地损坏)。钕应该呈现高阻抗状态。我也理解I/O端口引脚被保护免受高压,但我不确定这是否仅仅意味着输入电压将被“削弱”以免超过电源轨道,或者它是否意味着配置成输出的引脚将被保护免受短路。我怀疑初始化代码中的某些内容可能暂时将这些管脚配置为输出,并在它们接地时进行“砰”的一声,虽然我还不能找到可能出现的位置,并且在模拟器上运行代码时没有显示这些管脚配置为任何时候,任何想法或其他可能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