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使用在一个PIC的TX和RX引脚如何执行半双工

楼主(2021-06-02):
我已经做了大量的项目,使用全双工通信,使用在一个PIC的TX和RX引脚。但现在,我如何执行半双工?不知何故,我需要读和写从同一个港口。我计划手动编程,它需要我不断地将端口从一个输入改变为一个输出。这听起来有点冒险,如果我把从机上的接收端口设置为输出,而主机的发送端口也设置为输出,那会煎炸什么东西,不是吗?

网友A:
你在说啥, 机器翻译的吗?
直接把TX RX连接起来就行了。

网友B:
似乎需要你先定义主从两边的通信协议,
1. 首先发起通信的是哪方? 还是两边都可以发起通信?
2. 未发起通信时, 都处于接收监听状态.
3. 发送方一旦发送完数据, 就转换为监听接收状态, 持续xxx多长时间.
4.  接收方一旦收完数据, 就转为发送状态, 持续xxx多长时间;

简单的设计,不知道能否满足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