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SAM] 如何检查pic32的运行频率?

楼主(2021-06-02):
我使用PIC32 MX795F512L与11MHz晶体。正如数据表中描述的,输入锁相环只能用3-4mhz,所以我将11mhz除以3,然后乘以24得到88MHZ。我使用下面的设置来做到这一点:那么如何检查我的pic32是否以88mhz运行。我没有示波器,所以不能用它来检查。还有别的办法吗?

网友A:
没有测量工具比较麻烦  也许可以分频到一个timer上  然后算好大概一秒或者多少秒 反转I/O点灯的方式大致看看

网友B:
楼上说的差不多,你就设个定时器中断看看和预期的频率是不是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