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如何使用可重定位代码的mpasm汇编程序

楼主(2021-06-02):
大家好,我有一个使用可重定位代码的mpasm汇编程序,是为PIC16F690编写的。这个程序编译得很好,但是当我转到Variable watch窗口(添加另一个变量)时,我看到以下内容:*多个变量具有相同的名称——正如我所预期的(在单独的asm文件中定义4个不同实例的4行)*选择所有这些相同的n个实例ame和adding to watch似乎可以工作(我也尝试过一次添加一个)-但是我注意到它们都具有相同的地址,也就是说,它们指向相同的内存位置,我检查了映射文件,可以看到它们实际上被分配了不同的内存位置,这就是我所期望的这是模拟器中的错误还是我的一些误解?欢庆

网友A:
如果是函数的局部变量, 它是会重复定义和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