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VET6串口2与ADC3有冲突

楼主(2021-06-02):
#技术资源# 一旦把串口2的TX和RX同时通过usb转串口接到上位机,测得的ADC电压比实际值高0.3v左右            串口2的TX和RX只连接其中一根,则一切正常

楼主:
用的是ST的库

网友A:
先用万用表测一下接串口之后,VDDA/VREF和信号源电压有没有变化,如果VDDA/VREF或信号源变了,那就要找硬件电路的问题了

网友B:
不能直接用ST的库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用万用表测一下接串口之后,VDDA/VREF和信号源电压有没有变化,如果VDDA/VREF或信号源变了,那就要找硬件 ...

用示波器和万用表看了,接串口后VDDA/VREF电压没有变化    VDDA/VREF我用的是REF3030AIDBZR提供的参考电压一直是稳定的3v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直接用ST的库吧

想试试产品能不能完全的软硬件都用gd32代替stm32f103vet6

网友C:
ADC影响因素很多,主要来自电源。
但一般ADC期间应躲开大的通讯和PWM等”高频“IO操作。
否则总是有影响,所以有些MCU支持休眠下的ADC,就是这个道理,性能提高很多。

网友D:
有试试串口收发数据和不收发数据的差别么

网友E:
不能映射到其他端口吗,另外串口是可以GPIO模拟的,而ADC不行,看着选。

网友F:
引用 楼主:
想试试产品能不能完全的软硬件都用gd32代替stm32f103vet6

软件不该肯定是不行的,建议使用GD的库来开发GD32,这样GD的技术支持一般很快会帮你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能映射到其他端口吗,另外串口是可以GPIO模拟的,而ADC不行,看着选。

可以映射其他端口,现在是在产品上寻求替代mcu,硬件暂时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软件不该肯定是不行的,建议使用GD的库来开发GD32,这样GD的技术支持一般很快会帮你解决问题。 ...

嗯,后期会使用GD32的库,前期暂时先试用st的库,看看能解决问题不

网友G:
是否有5V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