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蔽---物理与电子的结合!

楼主(2021-06-02):
物理学与电子学,对于某些主题--例如屏蔽---来说,是密切联系的,下面通过一个例子来说明。

如下图所示,通过使用变压器T1,次级中心抽头接地,来获得大小相同,但相位相反的电压信号,假设某个时刻A为正,B为负。
变压器次级AB端之间连接的是电感或者电阻,同时,在平行于线段AB某个距离处,有导体CD,例如CD可以是接地的平面,简单起见,这里看作一条线。

现在问题是:CD中间接地的导线上,有没有电流流过???

由于电路是对称的,画出等效的电荷分布示意图:

根据上图可知,CD导体接地的导线上,是没有电流通过的,变压器次级接地导线上也没有电流流过。

关键问题来了:此时的等效电路模型是什么?????

根据电荷分布规律,我们可以近似地用集总模型来表示CD对AB的影响,从A点接电容C1到地,从B点接电容C2到地,且C1=C2

又因为地线中没有电流,电路可简化为:

这就是屏蔽效应对原电路的影响。

楼主:
第二种情形,把变压器次级的接地点,移到A端处,如下图所示,此时两个接地的导线上,有无电流???

楼主:
这个帖子超级重要,感兴趣的电工要仔细考虑清楚了!搞懂就是收获,不然逛了半天论坛,啥也没学到,久而久之就不想逛论坛了。

楼主:
对于另半个周期,A为负,B为正,那么只需把下图中的电荷分布,上下颠倒即可,图中就不表示出来了。

关键问题是:此时导体的C端和D端,仍旧是大小相等,极性相反的电荷,所以仍旧没有电荷流到地!!

但是在信号的不同半周,导体CD中是由电流的,也就是说,CD中有交流电流流过。

补充说明:这里图中的直线CD,在实际电路板上,相当于下图中的屏蔽罩:

而AB间的元件,可以是屏蔽罩下面的电感或者电阻等元件。一般来说,屏蔽罩的平面和元器件之间,是平行的关系。

网友A:
肯定有电流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于另半个周期,A为负,B为正,那么只需把下图中的电荷分布,上下颠倒即可,图中就不表示出来了。

这个应该只是屏蔽罩的框架吧,屏蔽罩还没有扣上。

网友C:
屏蔽的是电场吗?

网友B:
感觉你举得例子有点怪怪的,但是说不出来是哪里奇怪。
这里请教几个问题。

1.首先屏蔽应该是一个电磁屏蔽。
为什么要用变压器。如果只是找一个中性点GND,可以直接用正负电源来表达。
用变压器是想说明变压器中的磁场泄露出来了?看你的示意图是是有磁芯的,B基本都在磁芯中啊。

2. 第二张图画了很多正负电荷,表达是什么?AB 和 CD直接的电容效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你举得例子有点怪怪的,但是说不出来是哪里奇怪。
这里请教几个问题。

通过这几个贴子的交流,有些事情与“理”不符:

用不起眼、R2D2、小7等人的话说,你们都是【实战家】,我们这样的叫研究茴香豆的【理论家】

按照这种分类标准,你们的实战类书籍,应该看的比我多!!

但通过这几个帖子可以看出,你们看的实战书籍,比我少的多。

例如关于差分放大器的问题,我从书架上随便拿一本音频设计书籍,上面都有相关讨论:

对于这种常见的、普通的问题,你们一群人说看着怪,问题根源可能不在于我,解铃还须系铃人,你们需要通过广泛阅读来解决。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通过这几个贴子的交流,有些事情与“理”不符:

用不起眼、R2D2、小7等人的话说,你们都是【实战家】 ...

与其它帖子无关,只是针对这个帖子。纯粹技术探讨,别无它意。确实不懂,请教一下。

网友D:
从实际条件出发,我是这么看“有电流”和屏蔽功能的。

楼主图中的I=0,在CD为导线时是成立的。但是I是合成电流(一种模型),是其反向分量电流的合成。在导线中点,合成电流为0,但是分量电流始终不为0。
当把导线原理推广到屏蔽盒、屏蔽地,I=0就不成立了,即地线中也是有合成电流的。

在I=0的模型中,将导线中点对地接一电阻Rz,无论阻值的大小,流入的合成电流始终为0,中点电压始终为0。当Rz可以在线上滑动,就可以测到不同幅度的电压信号;当Rz阻值降低时,在同一位置的被测电压降低。不同位置的电压幅度,说明电流分量的存在以及合成电流的不为0。

在屏蔽中,各处的干扰电流分量及其合成电流是不同的,地线的低阻抗只保证了低干扰电压。为降低干扰电压,地线面积就要大,阻抗尽量低,同时采用不同的电路布局以降低地线电流路径造成的干扰。

由干扰源在屏蔽层(包括地线面)上引起的感应电流,将产生反电磁场,抵消干扰进入屏蔽层的强度。由于各处的抵消条件不可能理想、一致,总的屏蔽效果通常只有一二十分贝(记不清出处了)。

网友D:
上面说的是CD导线,已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