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各位大师能给我解释一下附图的信号处理

楼主(2021-06-02):
各位大师能给我解释一下附图的信号处理,拜谢各位

楼主:
感谢大师的及时回复,本人想知道这个电路对输入信号起了什么作用,其中1uf电容在这个电路中的作用!

网友A:
这个放大器图画的有点儿奇葩

网友B:
很巧妙的电路!
7为电压放大
6为阻抗变换或跟随,并构成电压负反馈,对交直流工作点起到稳定作用,并稳定增益
5和6简单直流耦合放大,最终将放大的交流成分通过电容输出。

网友C:
1uf ,220pF都是旁路电容,滤除输入信号的高频成分
电路有点复杂,用在哪里啊,这个Vou接在哪里,还有其他的电路没画出来么
Vi开启Q7后VOUT一个状态,Vi关闭Q7后Vout一个状态,可以仿真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巧妙的电路!
7为电压放大
6为阻抗变换或跟随,并构成电压负反馈,对交直流工作点起到稳定作用,并稳定增 ...

感谢大师的指点,Q5和Q7的工作可以看懂一点,输入信号经过2.2nf电容耦合给Q7,最终在Q5的E极输出放大的信号通过2.2nf电容耦合输出,Q6的工作和器件的设置有点不看的明白 ,应该也是这个电路的精髓.

楼主:
引用 网友D:
欧姆定律。

谢谢大师回复,第一次使用本网站发布帖子,昨天找不到回贴的路径.今天刚会.

楼主:
引用 网友C:
1uf ,220pF都是旁路电容,滤除输入信号的高频成分
电路有点复杂,用在哪里啊,这个Vou接在哪里,还有其他 ...

感谢大师的回复,220pf功能应该是旁路,但总觉得1uf电容因该不是旁路的作用,具体起到什么作用我也看不明白,应该和Q6的工作有关系

网友E:
带通放大,带内增益大概在200倍左右,C17可以提高增益(大约将增益翻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带通放大,带内增益大概在200倍左右,C17可以提高增益(大约将增益翻倍), ...

感谢大师解答!用示波器测了一下输入信号,脉宽1.2ms频率1000khz电压5-100mv的模拟信号!

1.2ms的脉宽?
帮忙把输入信号和Vout的波形贴出来,谢谢

网友B:
这时典型的带AGC控制的3级直接耦合放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时典型的带AGC控制的3级直接耦合放大器

感谢大师回复!这种关于AGC控制的电路设计资料哪里可以获取!本人想学习!再次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师回复!这种关于AGC控制的电路设计资料哪里可以获取!本人想学习!再次 ...

黄色是输出信号,蓝色是输入信号

像视频信号

网友F: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师的回复,220pf功能应该是旁路,但总觉得1uf电容因该不是旁路的作用,具体起到什么作用我也看不明 ...

Q6属于Q7、Q6组成的负反馈环路中的一级。

Q7、Q6组成的负反馈环路中,直流负反馈的深度由R17+R18(再加上R20))决定,交流负反馈因为R17有C17(1μf)的旁路作用,其反馈深度小于直流回路,所以交流放大倍数有所提高。

C18是为了增加超高频信号的负反馈作用,降低超高频信号的幅度,其作用与C19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F:
Q6属于Q7、Q6组成的负反馈环路中的一级。

Q7、Q6组成的负反馈环路中,直流负反馈的深度由R17+R18(再加 ...

感谢大师的讲解,让本人受益了!

网友B:
1u和并联电阻起到了自动增益控制,即动态调整直流工作点,输入信号大则这点太高,降低了增益,
信号小则降低这点电压,这样系统增益就提高了。

网友G:
Q7是放大输入级,这里C20是输入耦合电容,结合下面的输入电阻,有高通作用。
Q6为直接耦合放大级,并通过R16、R17R20组成直流负反馈并合适的交流负反馈从而确定增益。这里C17为交流旁路电容,使直流负反馈高于交流负反馈,提高工作点稳定性。后面Q5为射极跟随输出,提供更低的输出阻抗。
线路不算咋滴,合适的直耦负反馈放大器,会采用NPN、PNP组合,后级输出会通过下拉分压反馈到输入级的射极,这样的线路输入动态和工作点都更加合理。且反馈和输入不互相混合(反馈在射极,输入当然是基极)。我已经描述的这么清楚了,不知道这样的线路你能画出来吗?

老BIRD就是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1u和并联电阻起到了自动增益控制,即动态调整直流工作点,输入信号大则这点太高,降低了增益,
信号小则降 ...

感谢大师讲解,21iC真是一个不错的平台

网友H: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师的及时回复,本人想知道这个电路对输入信号起了什么作用,其中1uf电容在这个电路中的作用! ...

增加交流放大,降低直流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Q7是放大输入级,这里C20是输入耦合电容,结合下面的输入电阻,有高通作用。
Q6为直接耦合放大级,并通过R1 ...

感谢大师的详细讲解,我来慢慢吸收,碰到问题再向你请教!你讲的比这个处理信号更完美的图能不能给我画个草图,万分感谢!

网友G: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师的详细讲解,我来慢慢吸收,碰到问题再向你请教!你讲的比这个处理信号更完美的图能不能给我画个 ...

22楼啊king已经给你画了。
结合king画的我给你分析分析这个直耦线路的优势在哪里:
1、基极电位的提高,可以让输入有效幅度大幅度提高。
2、基极电位提高后,意味着OUT电位也可以提高,直接可以做到1/2VCC,更进一步提高输出动态范围。
3、输入管发射极6也可以采用双电阻+一个旁路电容模式,让静态工作点实现输出1/2Vcc目标,同时可以有你想要的合理交流增益。为什么在高的交流放电倍数是,不能采用单电阻模式呢,假如100倍增益,输出为2.5V,单电阻模式则输入管发射极电位=2.5V/100=0.025,是不是感觉射极电位低了,工作点稳定性就差点。

网友G: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师的详细讲解,我来慢慢吸收,碰到问题再向你请教!你讲的比这个处理信号更完美的图能不能给我画个 ...

给你做了一个仿真,各个电压你自己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给你做了一个仿真,各个电压你自己看。

真是太感谢啦,我得好好吸收吸收,刚才还在梳理思路,能看懂大师讲的Q6负反馈的路径了,冒昧咨询一下我咨询的电路静态各点电压(Q7/c、Q7/b、Q6/e、Q5/b、Q5/e)怎么计算,看了好多资料就是无从下手.再次感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时典型的带AGC控制的3级直接耦合放大器

这电路带AGC控制?我怎么没看出来,

各位大神有谁看出这电路带AGC控制,请提点一下,谢谢!

网友B:
当输入信号动态增大时,R3两端的平均电压会上升,你可以仿真看看。这就降低了放大器的工作点,增益随之降低。经验而已。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当输入信号动态增大时,R3两端的平均电压会上升,你可以仿真看看。这就降低了放大器的工作点,增益随之降低 ...

原图中并没有R3,你是否指的是25楼图中的R3?

对于25楼电路,随着输入信号逐渐增大,首先是R3上平均电压不变,输出正常,然后是R3上平均电压不变,输出信号砍头剁脚开始失真,最后才是R3上平均电压上升,此时输出信号已经是砍胸砍臀惨不忍睹,

能把饱和截至失真说成是AGC,在下佩服,

网友I:
电路上看不出AGC, 但是楼主15楼示波器图片看起来有AGC, 好奇怪, 有人知道怎么回事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I:
电路上看不出AGC, 但是楼主15楼示波器图片看起来有AGC, 好奇怪, 有人知道怎么回事吗? ...

失真了呗,上面都说了信号已经被砍胸砍臀,

你看他示波器刻度是2V/格,输出约为3.5Vpp,已经是理论最大输出范围,

网友B:
实际上C1和R3的正向和反向阻抗是不同的......

好好看看C1和R3的充电回路和放电回路,不是所有线性元件的“回路”的充放电都是对称和线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实际上C1和R3的正向和反向阻抗是不同的......

电阻电容有方向?我好想在哪里听说过……

电阻是有放向:https://bbs.21ic.com/icview-2528546-1-1.html

网友B:
我是外行,但这个电路是35年前一个高人给我指点的,我当时也看不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