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发送字符串

楼主(2021-06-02):
PIC18F65K40 只能发送单字符

楼主:
首先我简单测试单字符 是可以发送的且发送正确

楼主:
首先我简单测试单字符 是可以发送的且发送正确:
while(!TXSTA5bits.TRMT);
TXREG5 =0X0D;

然后我些了一个字符串的测试,发现都是发送0
unsigned char TEST[6]={0X54,0x4F,0x53,0x44,0X0D};

void putrs5USART( char data*)
{
do
{ // Transmit a byte
while(!TXSTA5bits.TRMT);
TXREG5 =*data;
} while( *data++ );
}

putrs5USART(TEST);

楼主:
为了查明原因 我更加简化了
unsigned char TEST[6]={0X54,0x4F,0x53,0x44,0X0D};
while(!TXSTA5bits.TRMT);
TXREG5 =0X54;

while(!TXSTA5bits.TRMT);
TXREG5 =TEST[1];

while(!TXSTA5bits.TRMT);
TXREG5 =0x53;

while(!TXSTA5bits.TRMT);
TXREG5 =0x44;

while(!TXSTA5bits.TRMT);
TXREG5 =0X0D;

delay_100ms(20);

楼主:
然后发现带 TXREG5 =TEST[1]; 这一部分还是0,其他部分正确

然后我尝试了这样,还是错误 发送的是0。
unsigned char TEST[6]={0X54,0x4F,0x53,0x44,0X0D};
unsigned char i;
while(!TXSTA5bits.TRMT);
i = TEST[1];
TXREG5 =i;

网友A:
还尝试什么了,说说看

楼主:
这边还尝试了 unsigned int     char 以及#include <stdint.h> 后用uint8_t

但是问题依旧,发送的是0,

网友B:
感觉问题可能是TXREG 寄存器赋值的问题

楼主:
我很怀疑是不是硬件有什么bug?

网友C:
是不是,发完一个字节,后面的没有发

楼主:
并不是,全部都能正常发送,只是用数组赋值的那一个 他判断的是0x00,有波形出来,也确实发送了,但发的不是数组的值,而是0x00

楼主:
如果直接赋值,是可以发送的

网友B:
unsigned char TEST[6]={0X54,0x4F,0x53,0x44,0X0D};
怎么缺一个数值,编译时不会报错,编译后不会出问题?改一下试试?

楼主:
当然不会错误,你这个6不写都没问题,写了当然是默认的0x00.....

楼主:
结贴了。。。。是K40系列的整个IC错误。。。。。。。。。。 PIC已经出了文档  参考:

PIC18F65/66K40 Family Silicon Errata and Data Sheet Clarification

网友D:
引用 楼主:
结贴了。。。。是K40系列的整个IC错误。。。。。。。。。。 PIC已经出了文档  参考:

PIC18F65/66K40 Fami ...

不可能吧。 请问是如下errata中的哪一条导致这个错误?
PIC18(L)F65/66K40 Family Silicon Errata and Data Sheet Clarific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