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到AD\中断的情况

楼主(2021-06-02):
笙泉单片机的功耗一般在多少?

网友A:
有没有可能用4.7UF的充满电的电容给单片机供电,让其正常运行1--3秒?

网友B:
要看你是用多高的频率与电压。还有是否用到LowPowerMode

网友C:
有无可能?

那就是 :可能。

楼主:
谢谢
那AD采样一般功耗在多少?

网友D:
20mA的电流,你自己算算吧

网友E:
这根据运行过程以及硬件参数来看吧

网友F:
不知道设置参数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_?

楼主:
嗯,知道了,多谢大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