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 不同io低功耗特性不一样

楼主(2021-06-02):
我使用的是stm32G系列的cpu,在测试低功耗的时候,发现一个现象。过程就不墨迹了,就是同样管脚悬空的状态下,配置为推挽输出,无上拉下拉。输出高电平。PD3端口要800uA,而PA11只要几uA。配置函数是同一个,仅改了管脚。为了防止外部干扰,将两个管脚的PCB线割断。结果是一样的。哪位指点一下,还有那些要考虑的因素,虽然PA11的功耗可以接受,但是不搞明白,就怕哪天别的管脚再出问题。

网友A:
PA口,你还有仿真器;
共用PA口可能省些电

网友B:
是不是需要设置成高阻模式啊

网友C:
IO口的时钟关闭了没有

网友D:
能给个代码看看吗

网友E:
程序上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F:
没看明白你描述的意思。
什么悬空的时候、跟外界割断的情况下,你说的端口需要电流怎么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