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ZET6芯片控制继电器问题

楼主(2021-06-02):
用半导体制冷片做了一个冷藏箱,想写个控制器程序来调节功耗,在测试过程中,STM32F103ZET6的核心板没有接任何外设,只将发送控制信号的IO口设置为了推挽输出,然后。。。。烧坏了我两块板子。
继电器模块是TB买的双通道带光耦继电器,工作电压12V,控制电压3.3V~12V都可行,控制信号电流最低5MA.
两块板子用的都是TB杂牌,第一块给的控制脚是PD0,PD1,测试的时候,接单通道工作正常,接双通道直接烧坏,瞬间烫手;第二块更是实物图丝印都没给的劣质货,控制脚是PD6 PD7,但是只使用了一个通道测试,出现信号不稳定的情况,发现板子供电突然不足,无法正常控制,芯片发热严重,虽然没有完全烧毁,但是外接OLED显示屏能从亮度明显看出供电出现问题,并且芯片严重发热。

楼主:
换另一款STM32F103c8t6的核心板,单通道测试的时候,用GPIOA/GPIOB都没出现这些问题,我现在只能用双芯片。ZET6控制外设模块,C8T6接收信号控制继电器开关,有没有朋友玩熟了ZET6的,是因为D口的电气参数不支持吗?不过我控制信号是输出,对芯片影响应该不会很大吧,我测了一下继电器信号脚的浮空电频是1.3V左右,相关的电气参数资料我也没找到有说明

网友A:
MCU驱动继电器如果没有经过缓冲直接由IO口驱动,MCU都会烧毁的。

楼主:
是这样的吗,这我还真是不知道,不过我买的c8t6的核心板也是直接从芯片上引出的脚(最起码我看起来是这样ORZ),我试过好几次都没问题呢,而且我这个继电器模块应该就是带缓冲的吧,有三极管,应该是区分控制信号和电源,卖家给的资料没具体说不行,但是强调了如果用51单片机要让IO口强推挽

网友B:
要用驱动

网友C:
直接驱动,IO肯定不够。

网友D:
主要是I/O的驱动问题,我们的CPU单个口驱动大约 100MA左右,整个IC总的驱动500MA左右,看看你的光耦耗多少电流?

网友E:
我一般用ULN2003,单个口的驱动能力 500MA.

网友F:
要加驱动芯片,例如2003。

网友A:
可以用万用表量一下,继电器控制端电压,不工作时有12V,接到单片机上肯定有问题

楼主:
测了一下,信号口的工作电流果然很高30MA,我那单片机最高一个脚也就20MA找到原因了

网友G:
驱动外部电路时候引入了大电流了吧?

网友D:
做好隔离,或者用一个三极管驱动,或者用光电隔离。

网友H:
是不是有灌电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