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中断来作延时函数可行吗

楼主(2021-06-02):
unsigned int   num_time0;

void delay_TM0(unsigned int x)                  //Time0 定时
{

    OPTION_REGbits.TMR0CS=0;        //定时模式
    OPTION_REGbits.PSA=1;           //不分频
    INTCONbits.T0IF=0;
    INTCONbits.T0IE=1;
    TMR0=0xAA;                     //定时100us
    INTCONbits.GIE=1;
    num_time0=x;
    while(num_time0);
}

void interrupt ISR(void)
{
    if(INTCONbits.TMR0IF==1)
    {
        TMR0=0xAA;
        INTCONbits.TMR0IF=0;
        num_time0--;
    }
}

网友A:
if( num_time0)
num_time0--;

网友B:
完全可以

网友C:
不超过WDT重置时间就可以

网友D:
这个。。是做计时?

网友E:
如果延时的时候不需要做别的任务,这样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