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C8T6 三个串口同时使用的话要注意什么?

楼主(2021-06-02):
STM32F103C8T6 三个串口同时使用的话要注意什么?

网友A:
在硬件原理图绘制上和代码编写的时候分别要注意些什么?

网友B:
硬件上引脚不要冲突就好了;

网友C:
程序换下编号,还有中断优先级等

楼主:
开发过很多特殊的单片机 但我没用过stm32 我想问一下 三个引脚的管脚是固定的IO复用管脚 还是可以随便映射的?

网友D(点评):
不是固定管脚,也不是随便映射,要看引脚的定义

网友E:
三个串口通信速度怎么样?

网友F:
用STM32 cubemx工具,省去了你的这些烦恼。

网友G:
我建议你配置时候用到哪个配置哪个,这样防止不熟练冲突

网友H:
用cubeMx就可以省了很多问题,要注意优先级,和中断向量的处理.

网友I:
中断优先级和管理, 特别需要注意Buffer,最好每个串口做一个FIFO管理.

网友C:
注意引脚是否有重映射。如果接了232芯片,先配置UART参数,再去配置引脚,否则上电后232端会发出00数据。之前遇到别人家的设备,给它发俩0x00通信就挂掉了。

网友J:
一语点醒梦中人!

网友K:
我现在就在用三个串口同时配置的。一个给上位机发数据,一路给485的设备发数据,一路给wifi模块发数据。

网友L:
管脚配置按复用的来,这个没问题,很容易避免

网友L:
就是中断优先级的问题,这个问题要处理好

网友G:
各自编写适合的发送接收程序

网友M:
主要就是串口配置这就快,只要不冲突就可以

网友C:
好像不可以随便映射。

楼主:
有些引脚是兼容5V的,有些不是,请查下手册,再有如果用中断的话,得分开中断优先级

网友N:
不要发生冲突,再有各自的中断函数不要搞混了

网友O:
只要管脚和 DMA(如果用到)没有冲突,三个 UART 是互相独立的。你的驱动代码要做充分对象化,同一个类建立三个独立的实例,互相避免共享状态(全局变量)就可以了。

网友M:
难搞的,用IO做。这个很容易

网友N:
只需要做出来一个,另外一路换宏就行。

网友P:
兄长编程几年了, 对低层驱动的打包很有经验呀

网友Q:
有全映射与部分重映射

网友R:
大概注意优先级吧。。。。

网友S:
编程有快二十年了(小学里面开始学的)不过嵌入式开发是最近三四年的事情。之前搞了五年 C# 和六年 iOS,对面向对象编程已经很熟悉了。

网友T:
STM32芯片的外设管脚复用比较灵活,但还是没法随便映射。

网友N:
如果是头次使用,建议使用STM32CubeMx工具做初始化的配置代码的生成。

网友E:
STM32F103C8T6的三个串口都用,做数据转发的;主要接受大量数据时,要将接受到的无用数据丢弃

网友G:
或者长时间通信造成数据接收中断函数跳不出来(程序死机)。

网友C:
地主,小学就有电脑了还接触的编程

楼主:
上海人,小学里面就有相关的课程了。

网友T:
主要是硬件的设计

网友U:
注意引脚的分配。

网友C:
注意串口之间的干扰

网友B:
你需要三个串口干什么用

网友V:
主要是串口通信的影响。

网友W:
只要引出串口的IO就可以。

网友R:
你的串口通信是什么什么

网友F:
IO肯定是固定的映射。

网友V:
这个可以设置115200吧。

网友X:
原理图上注意IO的布局,可能分布的外设有影响。

网友P:
串口加上拉电阻。

网友Y:
可以映射串口的IO

楼主:
不需要注意其他的,有问题再修改的。

网友W:
还有波特率是设计。

网友E:
自己写个简单的算法,每次产生个种子,下次用本次的种子再产生个种子。。。

网友P:
一般都是分布在三个串口上。

网友X:
还需要注意优先级,收发优先顺序。

网友Z:
编程可以使用stm32cube开发,不要自己配置了。

网友O:
以前使用LPC的时候最大可以到1Mhz的通信速度。

网友B:
通信的波特率需要多大呢

网友P:
串口的IO一般都是两个,固定的分配。

网友AA:
串口中断,不管收还是发,都要尽可能简约迅速,能不在中断里处理的事情,就不要在中断里做,这样哪怕30个串口同时用,问题都不大,就拍屁大的是都在中断里做,甚至中断里还用延时,那就是神仙老子都未必能救你了哈。

网友AB:
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注意的地方。直接弄。

网友AC:
没什么要求,不要复用到同一IO就行了。

网友AD:
没啥注意的吧
各自有各自的电路,互不影响。
各自要各自的初始化和寄存器,也不干扰。
非要说注意啥,那就是开数组的时候,区分开,别在数据处理的时候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