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成一个程序

楼主(2021-06-02):
有个BOOTLD 程序 ,也有个APP 程序 。 每次都是先BOOTLD, 在用网络下载APP,请问怎么一次烧写进去?

网友A:
需要合并BIN文件

网友B:
这个很简单,直接把BOOT的HEX文件内容拷贝到APP的HEX文件内,删除一些重复的东西就可以了

网友C:
全烧进去,再用烧写器读出来

网友A:
先用工具烧录boot程序

网友D:
用boot的方式把app刷进去

网友E:
用工具把整个FLASH内容读出来,生成所谓的母片文件

网友F:
您仔细看看前面这些帐号的注册日期以及他们发帖的间隔时间,也许就会明白什么。

楼主:
确实有点.., 我明白了

网友G:
你再用烧录工具,把整个芯片读出来,另存为hex, 然后烧录的时候, 就用那个hex,就可以一次性的全部烧录进去了...
或者用编译器自带的hexmate, 整合两个hex文件,
再或者, 在一个项目里面关联另外一个项目, 然后编译, 会自动生成的合在一起.

不过,貌似方法虽然笨,但是最简单..

网友H:
我是把app和bootld转换成bin,截取完之后再合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