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stm32低功耗

楼主(2021-06-02):
stm32进入停机模式后,为了保证定时器还能有方波的输出,所以定时器的时钟源想采用外部的LSE,请问有人做过吗 讨论下 谢谢!!!

网友A:
stm32 低功耗 最低多少

网友B:
需要重新配置吗

网友C:
还不如性能最好功耗也低的单片机了

网友D:
看他们的最大总功耗

网友E:
stm32l系列才是低功耗

网友F:
可以通过降频以及其他低功耗设置进行降功耗

网友G:
如何测量STM32芯片进入低功耗模式后的电流

网友H:
哪个方式更省电?

网友I:
如何进入休眠低功耗状态?

网友J:
STM32L4超低功耗

网友E:
使用方法差不多,可以考虑

网友D:
主要是降低外设的功耗了

网友C:
功耗在STM32 F系列 差不多是最低的

网友H:
低功耗之前怎么降低主频

网友G:
进入低功耗模式后,自己进行唤醒

网友F:
为什么开始就配置低功耗呢?

网友B:
还是不使用了。

网友A:
可以进入待机或者停机模式

网友J:
很重要的系列是超低功耗系列

网友I:
低功耗模式有STOP/StandBy?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低功耗模式有STOP/StandBy?

话术不一样 就是要降低功耗 选择stop模式 这个时钟源能改变吗

楼主:
不是重新配置是低功耗后,主频关掉了,这个时候定时器还要输出方波就得时钟源选择外部的晶振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