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自焊电路板,USB+CH340C模块电脑无法识别???

楼主(2021-06-03):
万用表通断档去测焊接,都是连通的,用了另一块板子上的CH340C对比了一下,发现自焊的板子PA10(或者PA9)引脚上没有电压。

用了旁边的排针(3.3V PA10 PA9 GND)进行连接,电脑可以识别,也可以下载程序。

网友A(2022-12-18):
这是因为什么原因啊?

网友B:
是不是程序没下载到芯片上导致没有启动起来

网友C:
那肯定是就是CH340的问题。型号正确吗?

网友D:
换个CH340C试试。

网友E:
看看是不是封装画错了?

网友F:
无法识别的话,一般都是芯片没焊接好

网友G:
2.这不是芯片没运行啊,导致的无法识别

网友H:
一般USB接上,但是后面没接其他的,就是无法识别

网友I:
按理来说不应该啊,为啥会出现无法识别情况啊

网友J:
你是不是芯片没焊接好啊

网友K:
感觉你用排针,选择的就是3.3V供电了,可能是你5V供电不OK

网友L:
你板子是就这点元件?

网友M:
你可以参考官方的电路设计的啊

网友N:
看你电路好像没啥问题,但是为啥不好使,我怀疑是3.3V那部分有点问题吧

网友O:
你最好还是参考一下官方的电路设计,我看着340C还行,还剩了个晶振

网友P(2023-02-19):
340没接外部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