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CCS调试中Count event功能的EXT_CNT0和EXT_CNT1模式的使用方式?

楼主(2021-06-03):
CCS调试模式下,添加新断点,如下图。采用Count event模式,其中clock Cycle模式是测量程序运行时间,而其它两个模式EXT_CNT0和EXT_CNT1如何使用?它的功能有哪些?

网友A(2022-12-22):
没啥大用,一般就是抓时序啊,什么的会用到

网友B:
话说,ST好像没有用CCS的调试吧

网友C:
感觉,CCS好像是用TI的呢?而不是ST的开发工具呢

网友D:
断点的话,直接双击即可了,基本所有编译器都一样的

网友E:
你是想测量2个函数之间的运行时间?

网友F:
这个百度就好了,比较简单的

网友G:
好像是这俩的差值,就是运行时间吧

网友H:
这种没啥用吧,一般计算看门狗的时间的时候,可能会考虑程序的运行时间

网友I:
我记得我之前用过,就是测两函数的运行时间

网友J:
这是这IDE自带的吗?keil是不是也有啊

网友K(2023-02-19):
这个应该是函数之间的运行时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