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硬件] 全志H3芯片OrangePi One开发板使用Linux系统自动扩容rootfs 说明

楼主(2021-06-03):
官方适配了3.45.4版本的系统,下面分别说明下两个系统版本的扩容操作
Linux5.4 系统自动扩容 rootfs 说明
1) 通过 TF 卡第一次启动 linux5.4 系统时会通过 orangepi-resize-filesystem.service 这 个 systemd 服务来调用 orangepi-resize-filesystem 脚本自动进行 rootfs 的扩容
2) 登录系统后可以通过 df -h 命令来查看 rootfs 的大小,如果和 TF 卡的实际容量一 致,说明自动扩容运行正确
3) 需要注意的是,linux 系统只有一个 ext4 格式的分区,没有使用单独的 BOOT 分 区来存放内核镜像等文件,也就不存在 BOOT 分区扩容的问题
4) 另外如果不需要自动扩容 rootfs,可以使用下面的方法来禁止
a. 首先将 linux 镜像烧录到 TF 卡中
b. 然后将 TF 卡插入 Ubuntu PC 中(Windows 不行),Ubuntu PC 一般会自动 挂载 TF 卡的分区,如果自动挂载正常,使用 ls 命令可以看到下面的输出, TF 卡的分区名和下面命令所示名字不一定相同,请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修改

c. 然后在 Ubuntu PC 中将当前用户切换成 root 用户

d. 然后进入 TF 卡中的 linux 系统的 root 目录下新建一个名为.no_rootfs_resize 的文件
e. 然后就可以卸载 TF 卡,再拔出 TF 插到开发板启动,linux 系统启动时,当 检测到/root 目录下有.no_rootfs_resize 这个文件就不会再自动扩容 rootfs

f. 禁止 rootfs 自动扩容后可以看到 TF 卡可用容量只有 200M 左右
Linux3.4 系统自动扩容 rootfs 说明
1) 通过 TF 卡第一次启动 linux3.4 系统时会通过 orangepi-resize-filesystem.service 这 个 systemd 服务来调用 orangepi-resize-filesystem 脚本自动进行 rootfs 的扩容,但是 和 linux5.4 系统不同的是,第一次启动完成后,自动扩容还没有完成,需要重启一 次系统才能最终完成 rootfs 的自动扩容
2) 第一次启动 linux3.4 系统,通过 ssh 或者串口登录系统会看到一个警告:需要重 启来完成文件系统的扩容,请尽快重启
a. 如果看到这个警告,请尽快重启,待自动扩容完成后,再进行其他操作

b. 第一次启动 linux 系统后,没重启前可以看到 rootfs 的大小如下所示,只有 几百兆的可用空间
3) 重启后再通过 ssh 或者串口登录系统可以看到

a. 需要重启完成扩容的警告已经消失

b. 通过 df -h 命令来查看 rootfs 的大小,如果自动扩容运行正确,可以看到 rootfs 的大小和 TF 卡的实际容量基本一样
4) 需要注意的是,linux3.4 系统只有一个 ext4 格式的分区,没有使用单独的 BOOT 分区来存放内核镜像等文件,也就不存在 BOOT 分区扩容的问题
5) 另外如果不需要自动扩容 rootfs,可以使用下面的方法来禁止
a. 首先将 linux 镜像烧录到 TF 卡中

b. 然后将 TF 卡插入 Ubuntu PC 中(Windows 不行),Ubuntu PC 一般会自动 挂载 TF 卡的分区,如果自动挂载正常,使用 ls 命令可以看到下面的输出, TF 卡的分区名和下面命令所示名字不一定相同,请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修改

c. 然后在 Ubuntu PC 中将当前用户切换成 root 用户

d. 然后进入 TF 卡中的 linux 系统的 root 目录下新建一个名为.no_rootfs_resize 的文件

e. 然后就可以卸载 TF 卡,再拔出 TF 插到开发板启动,linux 系统启动时,当 检测到/root 目录下有.no_rootfs_resize 这个文件就不会再自动扩容 rootfs

f. 禁止 rootfs 自动扩容后,第一次启动后通过 ssh 或者串口登录系统不会再看 到需要重启完成扩容的警告了,即使重启后也可以看到 TF 卡可用容量只有 300M 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