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芯片有代替32F103C8T或者32F030C8T6 的芯片吗?

楼主(2021-06-03):
要有货,或者最近有货也行。

网友A:
一定要新塘吗?GD32E230C8T6行不行?

楼主:
这个能代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定要新塘吗?GD32E230C8T6行不行?

你有货吗?采购15K。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有货吗?采购15K。

有货,加V: 18675573905

网友:
有兼容32F030的,原厂审核通过可以分货。
请加联系18503088884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货,加V: 18675573905

GD32F103ZET6,TQFP100封装的有吗?什么价格?

网友C:

有兼容32F030的,原厂审核通过可以分货。有货,加V:13855156271

网友D(2021-07-07):

NS32F103C8T6可以么?软硬件通用的

网友E:

新塘真的有,但是不是pin to pin需要自己开发,我们就是替换STM32F031,用nuc029或者M031都可,开发很简单,这两个都有货搜索
复制

网友F:
我这有货,可以直接拍: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29.4e8612915hxtEk&id=646926667470&ns=1&abbucket=14#detail

量大了,可以通过旺旺联系我。完全兼容103C8T6,CBT6。软件和硬件不需要任何改动

网友(2021-08-09):
辉芒微的M0有货,可以了解一下。
18503088884(微)同号

网友G:
引用 网友B:
GD32F103ZET6,TQFP100封装的有吗?什么价格?

其他品牌接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