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 BootLoader升级固件

楼主(2021-06-03):
一、知识点
1、BootLoader就是单片机启动时候运行的一段小程序,这段程序负责单片机固件的更新,也就是单片机选择性的自己给自己下程序。可以更新,也可以不更新,更新的话,BootLoader更新完程序后,跳转到新程序运行;不更新的话,BootLoader直接跳转到原来的程序去运行。
2、BootLoader更新完程序后并不擦除自己,下次启动后依然先运行BootLoader程序,又可以选择性的更新或者不更新程序,所以BootLoader就是用来管理单片机程序的更新。
3、在实际的单片机工程项目中,如果加入了BootLoader功能,就可以给单片机日后升级程序留出一个接口,方便日后单片机程序更新。当然,这就需要创建两个工程项目,一个为BootLoader工程,一个为APP工程。
4、BootLoader工程生成的.hex或者.bin文件通常下载到ROM或Flash中的首地址,这样可以保证上电后先运行BootLoader程序。而APP工程生成的.hex或者.bin文件则下载到ROM或Flash中BootLoader后面的地址中。也就是说,存在ROM/Flash中的内容是分为两部分的。
5、要实现在同一个ROM/Flash中保存两段程序,并且保证不能相互覆盖,则需要在下载程序时指定地址。如在Keil下,可以进行如下的调整。

6、实际上,在STM32系列的单片机中,Flash本身就是分扇区的,一个扇区16KB的样子,具体可以查看手册。那么就可以用从第一个扇区的首地址开始下载BootLoader的程序,而从第二个扇区的起始地址开始下载APP程序。如下为STM32F4系列芯片的Flash模块。

7、单片机上电之后开始执行BootLoader程序,这时单片机会检测用户是否有升级应用程序(APP)的请求,具体表现有很多种,例如检测内存卡,Nand Flash中是否包含升级文件,串口/I2C/SPI等外设接口是否传来升级文件,还有使用GSM来升级的。
8、所谓的升级,就是将ROM/Flash中存储APP程序的扇区内容擦除并写入新文件。例如一次固件升级的过程可以是:1、单片机上电执行BootLoader,2、BootLoader查找升级文件,3、若找到文件,擦除Flash中的部分扇区(存APP的),4、在擦除的扇区写入升级的文件,5、写入完成,读取数据检验是否出错,6、若数据一致,升级成功,删除升级文件,7、BootLoader程序跳转到APP程序执行。删除升级文件是为了下次上电后不再进行升级。
9、所谓的跳转,可以理解为改变程序PC指针,指向APP程序扇区的起始地址。

楼主:
二、部分代码
1、主函数
int main(void)
{
        HAL_Init();//STM32初始化
        SystemClock_Config();//时钟配置
        System_GPIOInit();//IO口配置

        #ifdef BOOTLOAD_DISPLAY_ENABLE
        SystemColorInit();//显示屏配置
        #endif

        System_LoadUpdateFile();//升级函数
        while (1)
        {

        }
}

楼主:
2、升级函数
void System_LoadUpdateFile(void)
{
        uint8_t res;
        if(bNandFlash_Error)//如果NandFlash错误,串口打印错误信息,跳转到用户程序
        {
                d_printf("NandFlash_Error jump\n");
                BootLoad_Jump();//跳转函数
                return;
        }
        if(bNo_FileSystem)//如果没有文件系统,串口打印错误信息,跳转到用户程序
        {
                d_printf("no file system jump\n");
                BootLoad_Jump();//跳转函数
                return;
        }
        if(f_open(&File, (char *)UPDATE_FILE_PATH, FA_READ)==FR_OK)//如果存在升级文件,开始执行升级
        {
                d_printf("update\n");
                if(BootLoad_Program())//是否写入成功
                {
                        f_close(&File);//关闭升级文件
                        res=f_unlink((char *)UPDATE_FILE_PATH);//删除升级文件
                        d_printfhex(res);d_printf("\n");
                        res=f_unlink((char *)UPDATE_DIR_PATH);//删除升级目录
                        d_printfhex(res);d_printf("\n");

                        BootLoad_Jump();//跳转函数
                }
                else
                {
                        HAL_FLASH_Lock();//锁定Flash
                        d_printf("update fail\n");
                        f_close(&File);//关闭升级文件
                        BootLoad_Jump();//跳转函数
                }
        }
        else
        {
                d_printf("jump\n");
                f_close(&File);
                BootLoad_Jump();
        }
}

楼主:
3、重写Flash函数
uint8_t BootLoad_Program(void)
{
        uint32_t BaseAddress=APPLICATION_ADDRESS;//APP地址
        uint32_t i,br,datacnt=0;
        uint8_t data8;
        GlobalPtr32=(uint32_t *)BootBuff;
        HAL_FLASH_Unlock();//解锁Flash
        if(BootLoad_Erase()==false)//擦除Flash
        {
                return false;
        }
        d_printf("size:");d_printfhex32(File.fsize);d_printf("\n");
        while(1)
        {
                f_read(&File,BootBuff,8192,(void *)&br);//读取升级文件
                for (i=0;i<(br>>2);i++)
                {
                        if (HAL_FLASH_Program(FLASH_TYPEPROGRAM_WORD, BaseAddress, GlobalPtr32[i]) == HAL_OK)//写入升级文件
                        {
                                BaseAddress = BaseAddress +4;
                        }
                        else
                        {
                                d_printf("program err\n");
                                return false;
                        }
                }
                datacnt+=br;
                if(datacnt>=File.fsize)//写入完成
                {
                        break;
                }
        }
        d_printf("verify\n");                //验证Flash中的内容与升级文件是否一致
        f_lseek(&File,0);                        //若一致代表升级成功
        datacnt=0;                                        //若不一致代表升级失败
        BaseAddress=APPLICATION_ADDRESS;
        while(1)
        {
                f_read(&File,BootBuff,8192,(void *)&br);
                for (i=0;i<br;i++)
                {
                        data8 = *(__IO uint8_t*)BaseAddress;
                        if (data8 != BootBuff[i])
                        {
                                d_printf("error!\n");
                                return false;
                        }
                        BaseAddress ++;
                }
                datacnt+=br;
                if(datacnt>=File.fsize)
                {
                        break;
                }
        }
        HAL_FLASH_Lock();//锁定Flash
        return true;
}

楼主:
4、跳转函数(从BootLoader中跳转到APP的main函数)
void BootLoad_Jump(void)
{
        /* Check Vector Table: Test if user code is programmed starting from address
        "APPLICATION_ADDRESS" */
        d_printfhex32((*(__IO uint32_t*)APPLICATION_ADDRESS));d_printf("\n");
        if (((*(__IO uint32_t*)APPLICATION_ADDRESS) & 0x2FFE0000 ) == 0x20000000)
        {
        JumpAddress = *(__IO uint32_t*) (APPLICATION_ADDRESS +4);
        d_printfhex32(JumpAddress);d_printf("\n");
        HAL_Delay(100);
        Jump_To_Application = (pFunction) JumpAddress;
        /* Initialize user application's Stack Pointer */
        __set_MSP(*(__IO uint32_t*) APPLICATION_ADDRESS);
        Jump_To_Applicatio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