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工频耐压试验设备维护及注意事项

楼主(2021-06-03):
  一、工频耐压试验设备的维护
  1、开箱检查时,检查主控制回路的接线是否松动,调压器的电刷是否接触良好。
  2、长时间不使用时,使用前使用500V兆欧表测量绝缘电阻,其电阻值在0.5MΩ以上。
  3、电源电压应满足控制箱(台)说明书中输入电压值的要求。
  4、本控制箱(台)上设有过电流保护,出厂时调整为额定电流的50%。 用于小负载时,应根据被试验品的额定容量、电流进行重新设定;
  5、使用后,关闭控制箱(台)的门盖,保持内部清洁。
  二、工频耐压试验设备https://www.wh-huayi.com/的注意事项
  1、根据你进行的试验连接工作线路。 试验变压器的外壳及操作系统的外壳必须可靠接地。 试验变压器测量绕组的f端和外壳必须可靠接地。
  2、进行串联试验时,二级、三级试验变压器的低压绕组构成x端,测量绕组的f端及高压绕组的x端(高压端)均在本段试验变压器上加外壳。 二级、三级试验变压器的外壳必须通过绝缘支架接地。
  接通电源之前,必须将控制箱(台)的调压器归零后再接通电源,接通电源,开始升压。
  3、使调压器的把手从零开始等速旋转进行升压。 升压方式有急速升压法,即20s逐步升压法; 慢速升压法,即60s逐步升压法; 可以选择极低速升压法。 请以一定的升压方式和速度将电压从零上升到所需额定试验电压的75%后,以每秒2%的额定试验电压的速度上升到所需的试验电压,密切注意仪表的测量和被试验品的状况。 升压中或试验中发现测定器指示及被试验品状况异常时,立即降压,切断电源,明确状况。
  4、试验结束后,等待调压器恢复到零,然后切断电源。
  5、本产品使用时请勿超过额定参数。
  6、使用本产品进行高压试验时,除熟悉本书外,还必须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标准和操作规程。可参照GB311.1 – 97《高压输变设备的绝缘配合,高压试验技术》;《电气设备预防性试验规程》等。
  7、控制箱(台)请与试验变压器组合使用。 控制箱(台)的使用方法,请详细参照控制器的使用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