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不懂就问

楼主(2021-06-03):
C:\Users\11420\Desktop这个电池充电电路的0.3R具体起到什么作用,用小一点0.1R和用大一点0.5R会有什么不同呢?谢谢解答!

楼主:
电路图在这

网友A:
0.3Ω与10uF组成RC延时,上电时,电容上电压不能突变,延时后升到输入电压5v值,实现软启动目的.太小可能不够软,太大会增大内阻,达不到最大充电电流.

谢谢,请问是否还有保护电路的作用呢,如果输入电流过大,超过电阻额定功率,电阻烧毁,充当一个保险丝的作用?

网友B:
这个电阻的主要作用是限制充电初期,因为压差大造成IC功耗很高(温度也很高)的问题,有这个电阻,电阻可以承担一部分功耗,当充电后期,因电流变小,这个电阻的压降又不会影响充电的电压。

网友C:
该电阻显然是为了抑制峰值电流,不过意义不大,毕竟电路中的电容容量根本算不上大,完全可以不用该电阻,除非器件手册中特别有提到。
假如器件手册中就要求这么用,那说明芯片的暂态设计存在缺陷,过大的峰值电流是由内电路导致的,并因此可能对内电路造成损害,所以才不得不如此补救。若器件手册中没有该电阻,那用这个电阻就纯属多余了。除非是一种极特殊的情况——前级电源具有非常接近电路最大负荷的门限,一旦达到或超过该门限会对前级电源造成影响。不过这种情况应该不存在,因为若是这种情况应该改进前级电源才是,否则系统可靠性实在堪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