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GPRS建立TCP协议发送数据断线问题?

楼主(2021-06-03):
用的是STM32的两块板子通过SPI互相通信,设置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16b; 时钟波形受到干扰后收发最近在做GSM模块的GPRS与服务器通信的调试。

GSM用的是M26模块。

现在遇到的一个问题是,每次的建立TCP完成后,GSM的模块指示灯不亮了,也就是模块不工作了。

M26硬件手册说的指示灯是:

高64ms,低800ms,模块没有注册到网络。

高64ms,低2000ms,模块注册到网络。

高64ms,低600ms,GPRS数据传输通讯

持续低电平,模块没有运行。

现在就是持续低电平,模块没有运行。指示灯没有闪。

这样后面的发送数据也就发送不出去了。数据便多了一位,收发数据错误

楼主:
也试过是成功发送出去的。但是基本上都是出现上面所说的情况,

网友A:
发送数据成功的?

楼主:
嗯,
但是现在的基本是在
AT+QIOPEN="TCP","103.44.145.245","24807"
OK

CONNECT OK

在CONNECT OK后,GSM模块就不工作了。

网友B:
是与网络信号有关系吗?

网友C:
还是与硬件电路设计有关呢?

楼主:
没有人看吗?

网友D:
这充分说明2G网不行,我手机现在用2G网,都连不上扣扣,需要3G,和4G才行

网友E:
楼上说的好像是啊,2G网真是什么都干不了啦

楼主:
那你们在做GSM 模块的调试的时候,也是因为网络问题,发送数据不行?有没有改进的办法?

网友F:
想问下楼主当初怎么解决的,我现在也遇到这种问题